[拆解] 别克君威轿车门锁芯拆修

楼主(2022-05-11):
二手十年前的别克君威轿车,亲友说随车的两把钥匙均不能打开车门的机械锁

只好拆下锁芯检测一下吧

取下门侧塑料盖子,逆时针旋转里面的T20螺丝

直至可以取下锁芯

对应机构

两把钥匙

奇怪沟槽却不一样呢

取下装饰塑料盖

观察。。。

锈蚀比较严重

顶出卡销----之前要用WD40处理一下

金属片卷绕的卡销

取下相关部件

受这个卡片限制,锁芯依旧不能取出。用螺丝刀撬动无果

似乎有胶粘合

用烙铁加热并凉水急速降温,敲击振动后撬动取下了

敲击抽出锁芯

锈蚀明显

叶片有卡滞现象

八只叶片

表面均有不同程度锈迹

所有部件合影

清理叶片等锈迹,可见只有这把钥匙吻合

装配组合

安装卡片并挤压,之后502胶加固

发现钥匙门闭合不严,原来也是两侧锈蚀阻碍所致

清理后闭合了

上车后终于可以使用了

拆别克君威轿车门板 修喇叭无声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328-1-1.html

网友:
别克4s还算有良心的  锁芯有修理包 能给你组装叶片   我在别克库房看见过  不过给不给提供这个服务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学学英国的憨豆先生,mini小车一直都是小搭链锁扣然后上个小锁就OK

网友:
这是锌合金的吧,感觉久了很脆,一不小心就断了

网友A:
无钥匙功能后,机构锁就极少用了,不锈才怪

我的快9年了,还没用过一次机械开锁

网友:
啥都会弄,可以

网友:
第一次见车锁的维修,长见识了

网友:
锌合金压铸的,强度不高,收到外力大的话很容易坏

网友:
看着像锌合金的,现在的东西是能用锌合金就不会用铝合金的

网友:
看来老化了

网友:
一直遥控开锁,没想到车门锁这么复杂。

网友:
看外观像铸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钥匙功能后,机构锁就极少用了,不锈才怪

我的快9年了,还没用过一次机械开锁 ...

前几天电瓶没电了,无法遥控开车门,才发现机械锁有问题

网友:
看楼主维修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属于年久失修

网友:
多面手啊,从小到大啥都修

网友:
这个是年久长锈

网友:
现在好多车都装了指纹模块,连遥控也不用了

网友:
有锈蚀,但感觉不拆锁芯直接在外面喷wd40说不定也能行。

网友:
看来是进水锈蚀导致,得考虑一下防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