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手机保护壳嵌入ic卡,增加智能锁开门功能。

楼主(2022-05-11):
        家里的门是智能锁,但不高兴带ic卡,大家肯定要问了为啥不用指纹呀,不是我不想用指纹开锁,但喜欢diy的基本上手是没有太干净的时候的,然后手上皮肤又干燥,蜕皮,有些比较敏感的锁根本开不了。然后大家又要问了,干嘛不用手机的nfc开锁呀,不错,我的手机确实有nfc,但厂家未开放权限,根本没法用于开锁。本着花小钱,甚至不花钱的原则才有了今天这篇帖子。
       杂物箱里翻了几块IC卡芯片,挑了个线圈最小也最薄的用

楼主:
取下手机套,比对着线圈尺寸用电磨打磨内侧。

网友:
还支持IC卡开锁不错,有些锁只支持NFC不支持IC

楼主:
      边打磨边比对,差不多就好,千万别磨穿了。

楼主:
      套上手机看看,平整度还不错,可惜打磨后变透明了。

楼主:
      用黑色记号笔涂上,再装上看看,完美了。

网友A:
拆个门禁的贴上去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个门禁的贴上去确实不错。

淘宝上有手机ic卡贴卖的,但还是太厚,很影响手感。

网友:
不是有密码么???

楼主:
好吧,我有把锁没有完整数字键盘,只有1到6,感觉很不安全。

网友B:
有现成的超薄卡贴,那样就不用破坏你的手机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超薄卡贴,那样就不用破坏你的手机壳了

很厚的,我用过,很影响手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厚的,我用过,很影响手感。

你用的不是超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手机ic卡贴卖的,但还是太厚,很影响手感。

可惜的就是支持NFC或其它的都没用,因为门禁怕有异物损坏用不锈钢板围起来,手机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不是超薄的

再薄也没有我的线圈加芯片薄吧?

网友C:
挺奇妙,感觉手机壳不太容易磨,一不小心怕是就穿了

网友:
想法很好,进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奇妙,感觉手机壳不太容易磨,一不小心怕是就穿了

手稳+工具合适就没问题

网友D:
没有防磁贴能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防磁贴能好用吗?

金属手机后盖才用到防磁贴,我是塑料后盖,不需要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