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看到示波器好几种方式,优劣有没有分析的

楼主(2022-05-11):
1有手机音频示波器
2电脑声卡示波器
3电脑虚拟示波器
4自制示波器
5手持
6自制
示波器的参数那个重要

网友A:
专业示波器!!!!!!!!!!!!!!!!!!!!!!!!!!!

网友B:
选专业的示波器 看通道数 带宽 和存储深度 越大越好 当然 金额也会跟着大

网友C:
这些都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不是王道

能用就好,王道本来就不是众生走的,众生走多了就不是王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示波器!!!!!!!!!!!!!!!!!!!!!!!!!!!

买不起打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专业的示波器 看通道数 带宽 和存储深度 越大越好 当然 金额也会跟着大

这个重点有点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就好,王道本来就不是众生走的,众生走多了就不是王道了

说的对!看你干啥用了。不干通讯相关,手机对付吧,看个线

网友D:
建议还是专业示波器,看用途,如果只是看个波形,不是做信号完整性测量,入门带宽就够了,两个通道的,存储深度几乎不用考虑。如果是做信号完整性测试的,那还是根据实际测量信号的频率带宽吧,到这问就没什么结果了。
示波器价格差异巨大从几百块到上百万都有,选个适合自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专业示波器,看用途,如果只是看个波形,不是做信号完整性测量,入门带宽就够了,两个通道的,存储 ...

修东西练手吧

楼主:
这两个怎么样

网友:
在你推荐里面,除了虚拟he手持推荐,其他不要买。但是手持的不便宜,虚拟的有限制。个人推荐还是买个专业示波器,tds340 固伟 那些也才3-500块钱,用几年还能卖300多块钱,比你买个玩具示波器好多了

网友:
100M左右带宽,买个二手的2通道的吧。

网友:
刚买了个安捷伦100M的二手~

挺好用的

网友:
可能手持的还好点,前提也是不要几百块的玩具级别,其他都只能勉强当个教学工具或者玩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选专业的示波器 看通道数 带宽 和存储深度 越大越好 当然 金额也会跟着大

除了这些还有触发和探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除了这些还有触发和探头

对对对 这么重要的忘了

楼主这是3000预算进卡巴 加钱加到3万8 啊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 这么重要的忘了

楼主这是3000预算进卡巴 加钱加到3万8 啊哈哈哈哈 ...

到了考虑探头的程度恐怕还要再加个零

网友:
修东西还是买个示波器吧,不然你用声卡模拟的,效果很差,不小心还会搞坏

网友:
修音频类用模拟示波器  数字类用数字示波器
模拟的我几个月前收了一台岩崎7802A才二百多一点。数字的收了一台1102z-e  1000。几百的数字示波器也有行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