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方太油烟机推杆解决翻板无法打开问题,顺便问问原理

楼主(2022-05-11):
家里的方太油烟机推杆坏了,开启的时候翻板无法打开,查了下应该是推杆坏了,并且坏的很奇葩,不能打开,但是用螺丝刀手动打开之后他可以关闭,淘宝上买了一个165大洋,换上后解决

换完拆开看了一下,齿轮箱里就三级减速,然后推动丝杆带着伸缩,如下图

丝杆限位的框上有个微动,好像问题的原因就是它坏了,拆掉这个微动之前改变输入正负极也是只能伸出不能收缩(杆伸收板),拆了之后电机就双向都可以转动了,可是没搞懂这个限位是啥原理,靠微动短路吗?伸长的时候也没限位,就靠堵转?还是有什么其他部件我没看见漏下了?

ps:我拆到的微动就是直接并联在电机两边的,没看到其他部件

网友A:
都是金属齿轮,看来很高级呢,怀疑微动开关就替换一下看看吧,靠堵转停机也有可能~因为微处理器可以根据电机电流信号控制电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金属齿轮,看来很高级呢,怀疑微动开关就替换一下看看吧,靠堵转停机也有可能~因为微处理器可以根据电 ...

考虑到上一个用了8年,感觉修复了意义也不大,大概率等这个新的坏了的时候这个修好的旧的也放坏了,就直接扔了

网友B:
我用的也是方太油烟机,十几年了没坏。真不知道里面还这么复杂。

网友C:
拆解、清洗、加油、更换微动,大概率能修好这个推杆,电机有扭力极限的,缺油或者生锈导致扭转力矩增大超过电机的扭矩都有可能导致故障,你的故障是只能伸出不能收缩,说明电机是好的,机械机构也是好的,还有一个可能是电机时间长了碳刷磨损、缺油、磁钢磁力下降也有可能,微动应该就是检测限位的,考虑到更换微动最省事,你应该先换微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方太油烟机,十几年了没坏。真不知道里面还这么复杂。

我这个是侧吸式的,前面带个翻板,每次抽的时候自动打开,不抽了自动关上,这种机械部件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解、清洗、加油、更换微动,大概率能修好这个推杆,电机有扭力极限的,缺油或者生锈导致扭转力矩增大超过 ...

这么修的话要拆两次,并且两次中间油烟机都没法用,实在太麻烦了,干脆马云家买配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侧吸式的,前面带个翻板,每次抽的时候自动打开,不抽了自动关上,这种机械部件容易坏 ...

谢谢!谢谢!

网友:
不知道油烟机里面执行机构还这么复杂。

网友D:
我的侧吸翻板打开是有微动开关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侧吸翻板打开是有微动开关感应的

不同油烟机设计不一样吧,我的那个好像没有

网友:
这个电推杆不错,比杠杆,拉杆的好,全部清洗干净加低粘度润滑脂,电机换向器清理干净,满血复活

网友:
油烟机还搞得这么复杂更容易坏价格还贵了不少

网友(2025-04-22):
我那个简单,按下机械卡扣就打开了。关闭推上就行。

网友:
两个微动,一头一个。一个管伸,一个管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