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双贴不能开ddr才能量产的颗粒

楼主(2022-05-11):
这种双贴满8ce的颗粒不能开ddr才可以量过是否是体质不行或者说两片差异过大,分别单贴以后可以都开ddr

网友:
可能跟主控也有点关系,同IS903也会有不同的体质。

网友A:
要么体质不行,要么板子供电不行,测试架能开,板子不能开的颗粒比比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体质不行,要么板子供电不行,测试架能开,板子不能开的颗粒比比皆是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