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5L3刷了armbian由于DTB文件不适配没网也没显示输出,只有TTL下能进入

楼主(2022-05-11):
IHO-3300AD机顶盒
芯片:S905L3
刷了这个Armbian_5.77_Aml-s905_Ubuntu_bionic_default_5.0.2_20190401.img版本的armbian
dtb选择meson-gxl-s905x-p212.dtb能够启动,由于DTB文件不适配没网也没显示输出,只有TTL下能进入系统
从这个机顶盒启动时的TTL信息
dtb_read()-1046: total valid 2
dtb_read()-1113: do nothing
      Amlogic multi-dtb tool
      GZIP format, decompress...
      Multi dtb detected
      2layers board, board id use 7
      Multi dtb tool version: v2 .
      Support 8 dtbs.
        aml_dt soc: gxlx2 platform: p291 variant: 1g
        dtb 0 soc: gxl   plat: p211   vari: 1g
        dtb 1 soc: gxl   plat: p215   vari: 1g
        dtb 2 soc: gxlx   plat: p261   vari: 1g
        dtb 3 soc: gxlx   plat: p261   vari: 2g
        dtb 4 soc: gxlx   plat: p265   vari: 1g
        dtb 5 soc: gxlx   plat: p265   vari: 2g
        dtb 6 soc: gxlx2   plat: p291   vari: 1g
        dtb 7 soc: gxlx2   plat: p295   vari: 1g
      Find match dtb: 6

发现它的dtb是gxlx2_p291_1g.dtb,当我把这各dtb提取出来放到相应位置,并在uevn中选择这dtb时,系统停在了

然后继续网上爬帖子,得知安卓dtb和Linux的dtb不通用,需要修改才能用。
然后将gxlx2_p291_1g.dtb和meson-gxl-s905x-p212.dtb转换成dts文件,打开对比

发现这差别太大,看我一脸懵,不知道改哪儿,请教社区大佬怎么改这个文件呀?

网友A:
找HDMI和ethernet的字段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HDMI和ethernet的字段看看呗

我把这些看起来像是硬件信息的字段复制过去,然后转成dtb的时候全是警告

也有生成dtb文件,但是启动的时候,添加的这些东西并没有被加载

网友(2022-09-21):
我也刷了但是没网

网友:
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B:
我的IHO-3300AD机顶盒
芯片:S905L3-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IHO-3300AD机顶盒
芯片:S905L3-b

这个只能刷机,不能用lakka等东西!跟mv2000一个样

网友:
S905L3a的好

网友(2022-11-25):
求教如何刷入

网友:
新的芯片就是坑多,谁知道厂家改了哪些东西,还是用已经填好坑的905x系列靠谱。

网友:
学习一下 正好也遇到了

网友:
中兴
b860Av2.1-m  gxlx2_p295_1g 用哪个引导

网友:
已经成功刷入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不显示了  不过不影响啥  网络也没问题了 安装docker  当矿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接usb网卡使用

网友:
新的芯片就是坑多

网友C:
我想问下如何提取单个dt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如何提取单个dtb

https://t.cj.sina.com.cn/article ... 3/6cae187502000wbee
网上有详细提取dtb教程

网友(2023-01-31):
IHO-3300AD我也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楼主这个ADB怎么开启?电信的盒子。

网友:
你这个内核/dtb估计太旧了,看看ophub的固件,有没有同款芯片的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