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板输出口的二极管,与输出口并联还是串联?

楼主(2022-05-11):
家里兄弟拿来-块太阳能板,无输出,剪掉输出口异并联二极管,有输出了,测二极管已短路。换管后正常。但这并联类似稳压管的接法,似乎有违常规。防电瓶倒灌电流应串联才对。网上搜索资料也是串联。但兄弟强调原厂的做法应不会错。你们说这稳压管的接法合理吗?

网友A:
当串联的太阳能板被遮挡的时候,串联的板子电流流过的时候就是一个电阻,会发热,这个并联的二级管就启动分流作用。

串联的二级管是防电池逆流回太阳能板,作用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串联的太阳能板被遮挡的时候,串联的板子电流流过的时候就是一个电阻,会发热,这个并联的二级管就启动分 ...

那如果那个并联的板子被照射时,这个并联的二极管岂不是直接消耗掉发出来的电流了?

网友A:
同向的啊,怎么消耗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向的啊,怎么消耗能量?

它是稳压二极管吧,工作在击穿区?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是多块板子同时用时起保护作用的吧,单块板应该不起作用

网友C:
你的太阳能电池板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太阳能电池板多少钱买的?

不是我的,不知道。说是闲鱼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稳压二极管吧,工作在击穿区?

没有这外形的稳压管的,6A10,我在电车充电器拆了个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串联的太阳能板被遮挡的时候,串联的板子电流流过的时候就是一个电阻,会发热,这个并联的二级管就启动分 ...

应该是准确答案

网友D:
也有可能防电池反接保护,以前充电器里,可调电源里有类似这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那个并联的板子被照射时,这个并联的二极管岂不是直接消耗掉发出来的电流了? ...

说的是两块太阳板串联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向的啊,怎么消耗能量?

两块太阳板串联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是稳压二极管吧,工作在击穿区?

不是稳压二极管,你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防电池反接保护,以前充电器里,可调电源里有类似这种保护

那是串接,这里是并接

网友:
并联的是续流二极管,防止一块板本遮挡时,不影响其他板发点用的,串联的是防逆流二极管,防止电池逆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串接,这里是并接

就是并联,这种保护就一次性的,电池反接二极管击穿短路烧保险,

网友E:
并联接法是防止多板串联使用时一个板被遮挡产生热斑效应,有了这个二极管,如果这个板被挡住不发电,其他板输出的电流可以从这个二极管通过

网友:
胆大点把应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接法是防止多板串联使用时一个板被遮挡产生热斑效应,有了这个二极管,如果这个板被挡住不发电,其他板 ...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