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 坏块太多

楼主(2022-05-11):
2258H 双贴NW853,跑RDT都过不了,坏块已经超过阈值,

大佬们,有办法搞一下嘛?

楼主:
不懂啊 ,这个值的大小代表什么意思,请教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TLC当SLC跑RDT?

网友A:
mlc都不敢这么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都不敢这么跑

老哥,请教一下该怎么设置嘛

网友:
ecc开2,什么神仙b0kb能跑过?

网友B:
哈哈,ecc这么低确实为难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ecc这么低确实为难颗粒了

哦,原来数值越低,要求越高哦....

网友:
把ECC的值设大些,SLC 20 TLC 40试试

网友:
0坏块能过都费劲

网友:
看到这个ECC值,SLC在瑟瑟发抖

网友C:
ecc越大容许的坏块越多,我看pblaze的企业ssd是550bit/4k。

网友D:
如果是二维码的nw853那就扔了吧,那种二维码的nw853就是个废品,先不跑rdt,直接先用58xt开一下,看行不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c越大容许的坏块越多,我看pblaze的企业ssd是550bit/4k。

哦哦 ,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二维码的nw853那就扔了吧,那种二维码的nw853就是个废品,先不跑rdt,直接先用58xt开一下,看行不行 ...

试过了,能开出来90G,跑圈也正常,100G,跑圈就开始报错了。颗粒几乎报废

网友E:
先来个TLC50 SLC20看看,不过这颗粒上58XT就好了,上58H太浪费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来个TLC50 SLC20看看,不过这颗粒上58XT就好了,上58H太浪费板子了

哈哈,缓存焊盘坏了,把58H,开成了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