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用Acronis True Image备份恢复教程

楼主(2022-05-11):
WIN10系统GPT分区模式,用G不能恢复了,反正我没有G成功过,查询用Acronis True Image工具可以,要在PE下进行,直接看图吧

备份

恢复

另外,用这个备份去恢复其他电脑,恢复完,其他电脑的产品ID和备份的相同怎么破

楼主:
另外,用这个备份去恢复其他电脑,恢复完,其他电脑的产品ID和备份的相同怎么破?

网友A:
序列号可以自己改别的,同样配置的电脑 这个操作可以省去不少装系统软件时间

网友B:
重新修改呗
这软件人特好用 一直在用

网友:
目前冷 备份和热背份都没有遇到过GPT造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序列号可以自己改别的,同样配置的电脑 这个操作可以省去不少装系统软件时间 ...

求指导,是Win系统的ID,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修改呗
这软件人特好用 一直在用

求指导,是Win系统的产品ID,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导,是Win系统的ID,怎么改?

自行搜索 更改windows序列号 网上应该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搜索 更改windows序列号 网上应该有很多

那是密钥吧,我说的是产品ID,就是右键我的电脑属性 最下面的一串数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密钥吧,我说的是产品ID,就是右键我的电脑属性 最下面的一串数字

嗯 好像明白了,产品ID和密钥是对应的,win10LTSC版用KMS38激活就是那个产品ID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平时都用G的

网友C:
好久没备份过分区了,基本都是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备份过分区了,基本都是重装。。

重装太费时间了

网友:
在秋无痕看到此贴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多谢楼主

网友:
那个破解软件可以先解除激活,再重新激活,ID可能就变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太费时间了

现在都是SSD,重装也很快,就是搭建软件和使用习惯比较麻烦,不过自win8以后,很少重装系统了,系统很难出问题

网友D:
Acronis True Image的速度和压缩率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ronis True Image的速度和压缩率都很好

确实,恢复Win10 64位,只要7分钟,ghost要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