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膏分很多种的?我该怎么选择买哪种

楼主(2022-05-11):
这个38是以前买的,BGA值锡 焊铜线都是挺好用的,

前几天买了这个25.8的  发现焊铜线都不粘铜线的,很奇怪,我以为是烙铁头问题的(用的国产T12头)后面问卖家才知道,说这个只能用BGA用的,焊铜线是用另外一种

然后我又买了这个12块多的, 不知道这个焊铜线粘不粘锡, 为什么我之前买的38块钱的焊铜线也粘呢,而25块钱的这个559不粘的,都显示进口的, 请问这个25块钱的是不是质量不行啊?好的助焊搞也能用在焊铜线? 我搜了下助焊膏, 分 KL558  RMA223  NC559  KE200  到底买哪种啊,好乱啊,

网友:
假如不用BGA值锡的,去五金店买5---10元钱的助焊膏即可!

网友:
我买的是2元的,一直也还好啊。

网友A:
BGA助焊剂是好用,比如拖焊,持续加热有效时间很长。但注意一点,所有的BGA助焊剂,不管是否标明“免清洗”,都是需要清洗的,不然黏糊糊的非常脏,很多时候只有洗板水洗的干净,酒精不合适。而普通助焊剂则不存在这个问题,焊锡丝内置助焊剂、松香等焊接后冷却固化,不粘,只是不太好看而已。

常见的BGA助焊剂559、223都可以,不管真假,都还比较好用,但品牌的相对靠谱一点,比如维修佬。

网友:
国内型号比较乱,不知道如何选择。每家都叫559。不知道配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助焊剂是好用,比如拖焊,持续加热有效时间很长。但注意一点,所有的BGA助焊剂,不管是否标明“免清洗” ...

第二个25块钱的为啥我焊铜线不粘锡是什么原因,还是我烙铁头问题?

网友:
坐等大佬回答……

网友:
之前看一二帖子,眼尖心细的坛友看出帖子里的焊锡膏是绿色蓝色的,说了,某颜色的好,忘记是说那个颜色的好了,是说一个有腐蚀一个没有腐蚀

知道的坛友,请教

网友:
我都是用的普通松香

网友:
学习了,这就淘两盒试试

网友:
金鸡牌焊锡膏,便宜好用

网友:
我我见过四种,一种是黑色塑料盒子装的,里面黑乎乎的膏体,应该是有腐蚀性,性能嘛真不咋地。我还用过铁盒装的金鸡焊锡膏,淡黄色膏体,铜丝沾一点即可,烙铁一点立马就能爬满锡。还用过你的那种塑料盒装的白色bga这个没啥感觉,最后就是10元一斤的松香,还行,就是纯度不高总有残存黑色的渣子每次焊完焊盘都脏,前十年我买过的松香非常好没有这么多渣子

网友:
十几年前用过铁盒装的那种,有腐蚀,后来用松香,焊个内存什么的好用,但是现在都是BGA,要流动性好,我也买了一盒cmt150的确不沾锡,我基本只用来风枪拆芯片用,比干吹快多了。以前听说用松香加什么自己调成松香水非常好用。干松香得话只适合烙铁用,流动性不好

网友:
我买了5.9元20克的焊锡膏就是个笑话,直接用锡丝都比这锡膏焊的好,用这锡膏除了把焊件搞的油腻腻的一点助焊效果没有,还特马不好清理焊盘,果断丢了

网友:
不知道如何选择

网友:
用过同一厂家的两种BGA焊膏,便宜些的助焊效果跟松香差不多,贵些的助焊效果跟酸性焊锡膏差不多(当然了BGA焊膏是无酸的)。

网友:
BGA助焊膏是最容易清洗的,洗板水棉花一抹就干净而松香要擦几遍。你有强迫板子要干净(比如我)最好就是BGA助焊膏,用过最好的助焊膏是在工厂里用的阿尔法牌子的,BGA手机的SOC基本蒸发干净

网友:
白色那种用过,感觉有水分,烙铁上去会炸得啪啪响,还要清洗,不清洗220V可能会漏电,现在用的bga是迅维买的,还不错,至于楼主说的铜线不上锡的情况,排除焊锡和铜线(一般的铜线处理干净不用助焊剂都能上锡),那就是假货。

网友(2024-04-28):
常见的BGA助焊剂559、223都可以,不管真假,都还比较好用,但品牌的相对靠谱一点,比如维修佬。

对应脏的铜线都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助焊剂是好用,比如拖焊,持续加热有效时间很长。但注意一点,所有的BGA助焊剂,不管是否标明“免清洗” ...

楼主看这个建议吧,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