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人整一个3281AB+L95B的盘

楼主(2022-05-11):
入手了几块3281AB的板子,打算做几个U盘练练手,过段时间颗粒到了之后好做个SSD
于是就买了个方力家45大洋的创见2246EN小板,带128M缓存和一颗16G 1CE的自封L95B颗粒

自己刚好需要一个更高速的Linux安装U盘,3281主控也有很好的连续读取和4K速度,刚好把这个颗粒淦下来贴U盘
这个板子是高温锡,风枪开3档 360度,适时补充焊油就能轻松拆下来

点一点焊油,用烙铁蘸低温锡拖平,根据我之前翻车的经验,慎用吸锡带处理芯片背面焊盘,很容易磨掉阻焊层,使得锡球形状异常造成连锡

然后清洗底部焊盘,这里我用了WD40+免洗洗手液代替洗板水,先喷WD40,刷一刷,可以让残余的助焊膏变脆,然后挤一点免洗,继续刷,就能很好的清理干净,如果还有残余可以再挤一点免洗,用指甲盖轻轻的抠掉
以下是清洗效果,速度没专门的洗板水快,但是味道不呛人

接下来开始植球,先用免洗洗手液+刷子把钢网清理一下,然后芯片对齐钢网位置,背面粘上高温胶带

用183度中温锡膏,先挤一点到卫生纸上,稍微用力按压吸掉多余的焊油,然后刮锡刀用力刮平干燥后的焊锡膏(防止锡膏渗到钢网和颗粒之间)。镊子用力按住钢网防止鼓包,风枪320度,2.5档
这次是一把成功

然后类似方法洗掉多余助焊膏,主控板包扎一下烙铁320度,焊盘点一点助焊膏,吸锡带拖平焊盘

然后趁板子余温,焊盘上再涂一点助焊膏,芯片对齐放上去,风枪开320度吹一会,颗粒被拉回丝印的位置时候轻轻推一推,如果颗粒自动归位就是焊好了
以下是成品,上这个颗粒不用改跳线。

插到电脑上,轻松识别。

用2.5.77开卡工具,轻松开卡成功

跑圈轻松通过写入挺拉胯的,但是读取足够快,1CE就能跑到210M+的速度

有4K速度,实测写入最新Ubuntu 22.04镜像耗时3分钟

网友:
赞一个,很喜欢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感觉

网友A:
厉害了, 楼主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楼主好手艺

前段时间一直在练习植球,反倒是一看就会一试就废看了坛子里和B站的教程之后才发现锡膏应该吸一下水分

网友:
恭喜!前排支持一下

楼主:
补:植球之后可以涂点焊油,然后风枪吹一下让锡球更好的归位,同时去除氧化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一直在练习植球,反倒是一看就会一试就废看了坛子里和B站的教程之后才发现锡膏应该吸一下 ...

我植锡都偷懒是用烙铁化一坨锡珠,锡珠用焊油在芯片上走一遍,板子上走一遍,芯片和板子的每个焊点吸住的锡都非常均匀,并且芯片+板子焊点的吸量正好满足焊接

网友C:
这个16G的颗粒用在3281上浪费了,我给贴到CBM2099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16G的颗粒用在3281上浪费了,我给贴到3257上了.

连续读取和4K还是更符合我的主要场景,上3281也就图个4K性能
这个盘启动ubuntu就比安装到硬盘慢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植锡都偷懒是用烙铁化一坨锡珠,锡珠用焊油在芯片上走一遍,板子上走一遍,芯片和板子的每个焊点吸住的 ...

试过这样,之前是跟线下一朋友3281贴一个闪迪的颗粒,结果贴上不认,清理焊盘重植才认。

网友D:
问一下,楼主是win11吗,这UI还有字体感觉有点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植锡都偷懒是用烙铁化一坨锡珠,锡珠用焊油在芯片上走一遍,板子上走一遍,芯片和板子的每个焊点吸住的 ...

你这样的手艺要求更高,转换贴用这种方法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是win11吗,这UI还有字体感觉有点好看

是用的Win11,字体也是Win10原来的字体,不过我显示器是4K的有缩放看着会舒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