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pdd上买的“龙霸”代轴锁无刷电钻

楼主(2022-05-11):
原来的虾牌有刷电钻用了若干年,夹头出了问题,松不开,还有点摇晃,同心度不行了。本来只换个夹头就可以。不过最近逛数码之家多了,就对无刷的种草了。看这款款电池和原来的通用,还带轴锁,就选它了。这两天降价10元,裸机不带电池65元,立刻下手。话不多说,收到就拆。

对比有刷电钻,它的握把差不多,长了约0.5cm,握感微微大一点。机身明显短了一截。

开关不是无级调速的,慢慢按下去,数了一下,应该是9个速度档位。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声音比有刷的大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新的,齿轮还没有磨合好?还是因为润滑不够?夹头塑料外壳有点松,就好像磨损过度那种。同心度只能说尚可。快慢档轻松拨到位(虾牌那个经常滑倒两档之间而打滑)。

拆开波箱看里面润滑油感觉很少,两级齿轮都是三个,不像论坛里经常看到的5个。

无刷电机的绕线工艺不行,不整齐,估计是手工绕制的。看电路板上剪断处,应该是铜线。无刷电机我不懂,看厚度和线圈似乎功率不大。不知道用瓷砖钻头钻墙时会不会烧毁?以前墙上打孔我可一直用的是那个虾牌有刷电钻搞定的。

电路板上涂有一层透明的胶水,应该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安装回去时把波箱里面加了那种喷灌式的黄油(喷出来是泡沫,泡沫破了后就是普通黄油),希望能降低噪声。偷懒没有把原来的黄油清理掉,希望混合的两种黄油别产生化学反应起反作用。遗憾的是没有用处,噪音还是那么大。而且还多了个问题:冷机开机时电机明显吃力,电量显示也看出这点。要等转个一二十秒等机器热起来才正常。此时电机内发出一股味道。没注意加黄油之前有没有问题。估计要么是黄油加多了,要么黄油和原来的黄油起了化学反应,要么是黄油质量不行。

网友:
国产价格这么便宜洋二不好玩了..

网友:
其实现在的国产便宜无刷电钻也可以了,但最好是一轻一重钻搭配使用较完美。别想着用轻钻干钻的活就行,另外就是电池,一定要换,一定要换,一定要换啊。
我的钻多,一个人干活也好几把电钻,上不同的钻头,方便,反正便宜。

网友A:
为了配之前买的雷力迅电扳手的单并电池(电扳手的功率不是这小电池能满足的),我在咸鱼找了个70快左右的牧田款无刷钻,为了同心度特地找的不带冲击的,结果到手晃的一批,以为是主轴问题,拆下来车了一刀,拆的时候发现主轴两个轴承其中一个不是轴承,正好有一样的轴承就给换上了,结果装起来还是晃,然后发现是夹头不好,拧到最小可以看到三个爪不一样长,又花10块钱买了个三鸥的夹头,终于搞定了
跟你一样,用习惯了有刷,感觉无刷噪音好大,调速不是无极倒是意料之中,但是这两级之间的过渡也太明显了吧,拿手上调速都有点稳不住

功率肯定是比同电压的有刷大的,最高转速也要高一些

网友:
声音大是转速快

网友:
对比有刷机,够小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配之前买的雷力迅电扳手的单并电池(电扳手的功率不是这小电池能满足的),我在咸鱼找了个70快左右的牧 ...

不会是那个美冠吧?

网友:
只舍得在京东上19块多买了一个有刷12v.

网友:
油加多了 也加粘稠了

网友:
现在国产的无刷越来越给力了

网友B(2022-06-10):
有没有pdd链接

网友:
龙霸,够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pdd链接

搜索“无刷自锁小钢炮”

网友:
名字好N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