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70D万用表设计缺陷和改进

楼主(2022-05-11):
UT70D万用表是优利德的一款4位7/8万用表,这万用表技术指标还是可以的。不过这款万用表有个毛病,就是刀盘旋转 转换档位是会有死机现象,屏幕乱码或者不亮,新表的时候并不明显,随着使用时间增加,这个现象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出现这个问题时必须要将旋钮拧到OFF关机重开才正常。
我拆开万用表研究了一段时间,通过对电路分析,发现这个毛病其实是设计上的缺陷,当然这个缺陷并不是优利德造成的,是万用表芯片厂家富晶原始设计考虑不足,优利德也没有进行足够的耐久性测试导致的。因为优利德直接采用芯片厂家富晶的原始的方案电路图。
这个万用表内部有两个大芯片,一个是单片机,型号是FSup01,这个单片机网上找不到资料,也买不到,应该是个8位单片机。另一个是ADC芯片,型号是FS9704B,富晶的网站上有详细的文档下载。
网上找到这个UT70D万用表的电路图,和富晶官网的电路图是一样的,通过分析电路图,发现整个万用表的供电是通过刀盘的触点作为电源开关的,电池的供电先进入FS9704B,然后9704B的LDO稳压输出给FSup01供电。那么是不是万用表的刀盘使用久了,磨损导致接触不良,引起供电不稳定引起死机呢?
万用表供电部分电路图

为了验证问题,直接从电源的正极焊接一条线到D11的正极,绕开刀盘的开关触点直接供电(这时候不能将档位打到OFF位置,打过去电池会短路),测试结果非常好,无论如何快速或慢速旋转刀盘,都没有出现死机的问题了,说明死机就是供电不稳定引起的。
推断死机的原因,这个万用表启动时间大约是1~2秒,从关机档转到测量档位,系统还没启动完成,但电源由于刀盘旋转供电不稳定,导致单片机程序跑飞,所以出现死机的情况。
那么如何改进呢?设法在D11两端并一个大电容,改善供电情况应该是有效的,于是尝试了一下,经过实验,在D11两端并100uF~200uF电容能很好解决问题。在D11两端并电容后,开机的瞬态电流应该会不小的,刀盘的触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很脆弱了,所以在电容回路里串个小电阻避免太大的瞬态电流。

改进后的电路图,随便画一下,电阻用33欧,电容用固态电解,100uF~200uF都可以,经过改进后,旋转刀盘换挡死机现象很少出现了,效果非常好。

改好的表,这个表时间久远,是优利德早期的产品,还是用的插件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这个表应属高端表

网友A:
直接改成一个开关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一个开关不就得了

加个开关的工作量应该比焊个电阻电容大吧?

网友B:
应该管用,不过部分9V电池的内阻比较大,电容也不大,是否需要串电阻,可能不是必选项。

网友C:
9704主控貌似是8万字显示的4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管用,不过部分9V电池的内阻比较大,电容也不大,是否需要串电阻,可能不是必选项。 ...

最开始没加电阻也正常的。加了就是为了稳妥起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04主控貌似是8万字显示的4位半,

是的,还有个9701,8000字

网友:
9701的ad有个通病就是电阻档有底数,我的是9701,现在也是有底数,一直没解决。好像听说是ad9701的问题,现在芯片也停产买不到了。就放那里没用

网友(2022-12-16):
故障:毫安保险烧。D11两端短路,二极管没坏。
自动量程4V只有2.6,电容档无效。

网友(2025-03-02):
应付瞬间的电源跌落,22u到47u都可以吧。

网友D:
这个表能否自己简单校准

网友E:
这个表通病,屏暗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能否自己简单校准

可以,我写过这个表的校准方法,网上能搜到。

网友(2025-04-27):
引用 楼主:
可以,我写过这个表的校准方法,网上能搜到。

老铁,搜不到校准方法了,方便站内信告知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通病,屏暗淡!

新表屏也暗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能否自己简单校准

老铁找到校准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我写过这个表的校准方法,网上能搜到。

同求校准方法

网友:
说明表用得多,磨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我写过这个表的校准方法,网上能搜到。

找不到了,请大神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