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打板的下场

楼主(2022-05-11):
第一次打板,就爆款了,哈哈
设计失误,打水漂了

一个字——拆!

怎么焊上去的,怎么焊下来!

网友A:
打板前为毛不发到坛里让大佬们把把关???

网友:
没事,继续路羊毛

楼主:
飞线是不行了,得飞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板前为毛不发到坛里让大佬们把把关???

哈哈,付不起劳务费啊!

楼主:
哈哈,幸好免费!

楼主:
哈哈,失败了,因为又犯糊涂了,唉!总是犯各种低级下流错误!

再打第二版,

网友:
感谢板厂能薅羊毛,这比之前用洞洞板方便多了

网友:
别撸秃了还没完善好你这块板子

网友:
这种屏显示的好看,不过有点费电

网友B:
都上贴片,应该漂亮很多

网友:
自己焊的板,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上贴片,应该漂亮很多

哈哈,不行,元件太小,焊不了

网友C:
试着试着就对了,下次就对了

网友D:
最后一赌气  直接搭棚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试着就对了,下次就对了

摸着石头过河嘛,哈哈,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赌气  直接搭棚焊接了

哈哈,赌气就一脚下去,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贴片电阻电容

网友:
免费就是好

网友:
不行再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