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4.8kw即热热水器

楼主(2022-05-11):
长的很像燃气热水器
虽然不知道是哪里的牌子,但看内部做工感觉不错。前房客留下的,话说这种安全吗?隔电墙靠谱么,虽然已经扔了,好奇群里问一下,有人用过这个么?

网友:
还可以啊,接好地线就可以

网友A:
这也太简陋了!我是不敢拿自己的命赌。看过松下的即热性热水器,那个安全防护到位!

网友:
看着这么简陋,有点担心它的安全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简陋了!我是不敢拿自己的命赌。看过松下的即热性热水器,那个安全防护到位! ...

至少比储水式安全。。出事60%是储水式。。30%是燃气。。

网友:
这东东做工貌似不错,就是防电墙让人不放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少比储水式安全。。出事60%是储水式。。30%是燃气。。

搞错了吧!储水式的防电墙现在很成熟了,自己定期检查泄压阀没见过出安全事故的,燃气的只要安装正确,也没见过事故,山寨即热型热水器天生就有安全隐患!
说到底,这些安全事故都是山寨劣质货和违规安装使用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吧!储水式的防电墙现在很成熟了,自己定期检查泄压阀没见过出安全事故的,燃气的只要安装正确,也 ...

你逛论坛这么久了,你不知道储水式为何出事吗?其实出事跟厂家没半点关系的。跟山寨不山寨也没关系的。。

网友:
这东西不太安全还是换个储水的吧

网友:
我装了一个厨房用,比储水式的节能。
洗澡没用过,但感觉冬天不会太好用

网友:
这个玩意漏电只会因为安装和使用问题,漏水到电路上了。
所谓的防电墙就是一个增加水路长度的结构,真正保护还是漏保更靠谱

网友:
这玩意只要加热棒不漏电就不会出事,水质不好的地方得加根镁棒防止腐蚀加热棒吧?

网友:
燃气的最安全,毕竟强排管只要装好,后续出伤人事故概率几乎为0,而电热不论储水还是直热的,电热管永远贴着水,所以电热水器,漏保是标准配置,至于防电墙确实只是一个低成本的选择,可以和漏保配合使用,毕竟可以降低漏电时电流。
我觉得电热水器之前流行的原因只有一个:基础设施不完善,很多家庭没有燃气管道,而现在这个大部分地区已经不是问题
直热最大的问题除了可能存在危险外,还有家庭线径的原因功率不能做的太大,所以比燃气,热值比不过,大流量下热水体验肯定比不过燃气,储水式长时间开耗电,用的时候开要等,所以结论就很清晰了,对于有燃气管道的家庭来讲,燃气热水器就是首选。
至于家庭要零冷水什么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有些家庭为了热水快,储水式装在卫生间,在热水速度上有一定优势)

网友:
我用储水式的,而且装浴室外,还断电使用

网友:
功率大,对线路要求高

网友C:
功率惊人,结构简单,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惊人,结构简单,不敢用。

是的,扔了

网友:
我老家就今年冬天刚有个燃气地暖一氧化碳中毒送走一家子的

燃气热水炉一定买平衡式的!  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

网友:
我有一个4.5kw的即热,用了差不多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中间水管老化漏水换过一次,现在退役了当小厨宝用。主要是冬天全功率运行都不是很热,水又小,洗澡折磨人!

网友:
4.8KW,感觉还没有某些即热水龙头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