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A115X纯铝散热器改塞铜散热器

楼主(2022-05-11):
我的第四台SFF小主机已从i3-4130升级到i7-4770,TDP从54W升到84W。CPU实际功耗是多少还没测,机器在老家。原配的散热器设计散热功率是65W,肯定是压不住了。小机箱厚度有限,而且我对下压辐射式散热情有独钟,所以有这么几个升级方案:
1.买英特尔的775/1366/115x的厚款铜杯新散热器小改或不改。
2.买AMD幽灵螺旋巨型热管散热器大改。
这两个方案我在前几台小主机上都弄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321-1-1.html
3.基于现有散热器塞铜。

现在这个惠普IPM87-MP主板自带的散热器还是挺厚的,而且背板设计得很不错,不会陷下去,手上刚好有根6mm粗的紫铜棒,于是我决定改塞铜。步骤如下:
1.用雕刻机+5.5的钻头钻9个3cm深的孔;
2.用台钳子压进9根3cm长的铜棒;
3.用雕刻机铣平接触面。

性能等下次回老家再测试了。

附各种原装散热器: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256799573635604&wfr

网友:
这散热效果还是不如塔式的

网友:
还以为整个换成铜的,不如把笔记本的镶嵌进去更有意思。

网友:
掏个二手玄冰400效果很好地

网友A:
这,应该没用的,不信试试看,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没用的,不信试试看,对比一下

应该有点点用,早期的风扇就是塞铜,再有缩水空心铜,再有热管。

网友:
无甚大用

网友:
测试才发现心理安慰剂而已

网友:
估计作用很有限

建议改全铜,效果会明显,如加大更好

修电视机,行管、以及枕校管发热,特别是枕校管严重,原散热是铝,且小,另用楚铜线砸扁,盘绕,上在上边,效果明显

网友:
看之前说过intel为什么用塞铜的原因,是因为铜比铝吸热快,铜没有铝散热快

网友:
好像是12说的那样,

网友:
我现在的一台下载机,CPU是I3-3240,用一个超频三红海拆了风扇,被动散热,长期7×24运转,毫无不妥。aida64测温度大概也就60℃。
4代I3的发热好像也不高,我办公室用一个垃圾下压,有一阵风扇挂了,它还照样坚挺,过了好一阵才发现风扇挂了。
所以这些低频的i3,用被动散热才是真理,毕竟这些老CPU很便宜,挂了也不值几十块。

网友:
塞铜的好处是使温度波动变小,但对整体散热影响不大。

网友:
看温度变化确定

网友(2022-06-18):
这是技术大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