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教一块固态硬盘只能读,不能写和格式化,怎么办

楼主(2022-05-11):
这块板子只能读,不能写和格式化,是不是需要量产呢?求教如何做

网友A:
找58XT关于海力士的工具试试开卡,开了就能用

网友B:
重新开卡固然能用,但这种状况一般都是寿命到了的征兆,救活了也是病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58XT关于海力士的工具试试开卡,开了就能用

版本太多,找了很多,都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开卡固然能用,但这种状况一般都是寿命到了的征兆,救活了也是病秧子。 ...

左三年右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左三年还没结束呢,就坏了。。。

网友:
重新开卡,应该还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