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 双贴,速度,慢,求解决!

楼主(2022-05-11):
3267写保护主板,双贴L06  128G,DDR也勾选了,可是速度慢的一批。大佬们给看看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别折腾了,3267就这样

网友:
3267,这速度应该正常的

网友:
3267这样的速度不错了,上3281也就读速度快一点,比起X宝的普通u盘已经高级很多了,正要速度爽只能固态u盘,2258h/2246en的主控板

网友:
好像还可以,不算慢了。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不算慢了

网友:
差不多就这个速度了,我上bics3也差不多就这个速度

网友A:
3267+L06B也就是这样的速度了,超频的话最多读能到170,写入还是50左右。
看到有人上东芝ddl颗粒,写能到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7+L06B也就是这样的速度了,超频的话最多读能到170,写入还是50左右。
看到有人上东芝ddl颗粒,写能到90 ...

那就不折腾了!!

网友:
L06B连续写入是这样的,不是很快,我4CE的ANCMG4上3281也是只有110M的连续写入,不过够了
想要快还是用土狗颗粒,昨晚贴了个3267AE+东芝8DDK,写入78M有空分享下经验,这个颗粒上3267比较坑,跳线要动、开卡工具的配置文件要改
老站有人3267AE贴过更快的颗粒,连续写入是能破百的

网友:
正常速度,也是主流的2CEx2=4CE 的 3267速度。

网友:
改参数,超频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速度还可以,没啥问题

网友(2023-03-30):
我的比你的还要慢

网友B:
应该上3281,读280,写110左右,还有4K,比这香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上3281,读280,写110左右,还有4K,比这香多了

3281不是只支持TLC和QL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不是只支持TLC和QL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不是只支持TLC和QLC吗?

你孤陋寡闻了

楼主:
大佬!!一直以为3281不支持MLC!!

楼主:
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