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真空泵?

楼主(2022-05-11):
看图,改作血压计打气泵行不?

网友:
首先,得有个血压计

网友:
楼上说了第一个问题,纳米我来说第二个问题,那就是 压力不够。。

网友:
可以的  血压计里面的泵和这个一样的,就看你这个漏不漏气了,和电压试试差不多,打气速度跟不上,血压计会报错的

网友A:
这是个吸奶器,负压的,改正压都可以,可能压力比较低

网友:
买了几个这种小泵养鱼用

网友:
只要压力够,就能用

网友B:
我媳妇从来不用这个,都是我来吸的。。。。。。。

网友:
这个和血压计的一样,我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媳妇从来不用这个,都是我来吸的。。。。。。。

这可能不是擦边球笑话,而是真事。

网友:
改了测量准不准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的,听说血压计用的是370皮碗气泵和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媳妇从来不用这个,都是我来吸的。。。。。。。

温总喝得肥嘟嘟的

网友:
这和饮水机电动抽水器一样吧

网友:
这是个吸奶器吗

网友:
要么是个吸奶器,要么是清洁面部汗毛孔的,感觉这俩东西的电路几乎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吸奶器,负压的,改正压都可以,可能压力比较低

有个吸奶器  想改成养鱼的泵   请教下怎么负压改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吸奶器  想改成养鱼的泵   请教下怎么负压改正压?

如图的在泵的出气口接出软管,试验的结果是加气压力很快达到血压表的280毫米汞柱,所以做血压计的打气泵只要注意控制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