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到手即折腾!68键魔炼者MK14,旭华青轴到手换雷神红轴,手感还不错!

楼主(2022-05-11):
鼠标退烧了,现在一直低烧键盘,买点便宜键盘、轴体、键帽自己折腾。开始喜欢青轴,现在喜欢红轴,这把魔炼者之前买过,价格便宜只要62,外形漂亮手感一般,上一把给同事了,现在知道可以自己换轴,就又买了一把,到手就拆开换轴,效果还不错。

这是收到的外包装,包装是RGB的,实际买的是冰蓝色单光的:

键盘全白,C口键线分离,68键紧凑配列:

好多键都集成了多个功能,要配合FN功能键来用:

C口:

接电,冰蓝单光:

开拆,先拆键帽:

键盘原配旭华青轴,怎么说呢,对得起价位,但不算多好:

这个轴心太紧,拔键帽居然把轴心扯下来了:

大键明显润过,润滑脂都溢出来了:

卫星轴能看到堆积的润滑脂:

拧开正面十几颗螺丝,定位板主板就可以从底壳里拿出来了,标准船壳:

主板背面:

贴片接口,每轴下都有一个反贴式贴片灯:

主控电路:

侧面结构,看下定位板和主板厚度:

旭华青轴,相比凯华等其他青轴,段落感更加明显:

开始拆轴,吸锡器处理第一颗轴体:

全部轴体锡脚处理完毕:

竖起来,定位板和主板往两边轻轻一掰,轴体轻松脱离主板:

去掉轴体的主板正面:

定位板上的轴体轴脚:

一颗一颗拿下来:

定位板清爽了:

拿出两种红轴,一种黑底的雷神红轴,一种黄底的樱桃RGB红轴,最后决定用雷神红轴:

先把卫星轴重新润一下,再上四角和中心轴体,焊上固定:

全部焊上:

接线点亮测试:

上键帽,换了几颗彩色PBT键帽:

效果还不错,关键是手感满意:声音满意,敲击顺畅,大键不肉,有几分麻将音的感觉:

这一阵子陆陆续续收了几十把键盘,上千颗轴体,但是单位事情太多,只能趁值班的时候玩一玩,拍照也少了,后期努力补上!

网友:
到手即折腾!68键魔炼者MK14,旭华青轴到手换雷神红轴这折腾改的真好

网友A:
老哥兴趣和我高度重合,既然拆成这样了不如改成热插拔,铜鸡眼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兴趣和我高度重合,既然拆成这样了不如改成热插拔,铜鸡眼成本低。

据说铜鸡眼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回头准备把大键改成热拔插,用端子有现成的,其他的就不改了

网友B:
还没见过机械键盘,普通的也够我用了。红包帖,开始以为是交易区推广帖呢。

网友:
牛,非常牛,大神

网友:
机械键盘我用坏五把了,都是被水弄坏的,个人感觉机械硬盘十分怕水,被水溅到就有很大概率会坏

网友:
高手。手艺高了,换键都不是个事。
现在懒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见过机械键盘,普通的也够我用了。红包帖,开始以为是交易区推广帖呢。 ...

买把百来块的国产牌子体验下吧

网友:
昨晚刚搞到一把罗技g610剪线,改了键线分离,还不错全帽全触发,手感还在

网友:
可以多买点拿出来卖

网友:
现在多少买的?打算买个玩玩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折腾的意思。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请问怎么才能这么便宜买到?我也想上车

网友:
冰蓝单光的灯光颜色太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