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一转多插座

楼主(2022-05-11):
准备拆解的两个插座

一个直接用的一转三

另外一个旋转的一转三

网友:
也没有测一下铜片的厚度和宽度

网友:
这两个插座用料做工可以价廉实用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出口日本的,一般铜片都比较厚,日本是110V,低电压大电流,所以铜材都比较厚。

网友:
这种旋转的不容易坏?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插脚是不是铁镀铜的。内部铜排看着还可以。

网友:
铜片挺厚实的啊

网友:
我关心的是那里可以下单。

网友:
和我退一下来的一模一样 就是用的久了 拔拔插插多了 松了 不好用了
果断换新的
没别的意思哈 就是这样

网友:
用铜比较厚

网友:
模仿都模仿不好,这两款,一个是仿JET的,一个是松下,我是淘的YLJ,用了多年,原厂的不会松

网友:
2个都有,我的那个扁平2500W的,铜插片好薄的,,没敢用大功率电器,就手机充电头带USB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