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遭美制裁的iniC3639产品,固件升级工具tool

楼主(2022-05-11):
大家好
手里刚有了如图易驱线,主控是iniC3639,我推测C代表China
遇到问题是这货Mac系统下,速度确实3.0。Mac系统我不频繁升级,原来是支持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上了美制裁名单,win10系统下,默认2.0,win10频繁升级,就剔除了支持
我也得不到它厂家win驱动
我想先问问大家,能否援助个Fireware刷新升级工具,如果,能有新版固件那更好了
谢谢

网友:
驱动**下载新驱动应该可以吧

网友A:
直接用主板内部转换口要有电源口的哪类  支持热插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主板内部转换口要有电源口的哪类  支持热插拔的。

你好
没理解你这是什么思路
是接硬盘,还是能升级iniC3639的fireware

网友(2022-08-31):
INIC是个厂家的英文名称,不是什么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