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块明伟lrs-200-12电源陷入迷茫

楼主(2022-05-11):
闲鱼十几块钱收的,故障现象是 通电后 输出电压4-6v跳动 指示灯忽明忽暗 不能带载  带载就输出为0。。
到手检测有一个电阻烧了个圆点,换掉 故障依旧 输入输出没有短路  各种电阻 电容  三极管  二极管 测试都正常。反馈电路电阻 可调电阻换了 也都正常,故障依旧。反馈电路的三极管不知道型号  百度搜不到
然后通电测到 芯片边上两个50v 47uf的电容  一个电容电压3v   另一个电容电压跳动 0-9v跳动  不超过9v  这里应该是芯片供电不正常了  但是测得周围元件没有损坏。陷入迷茫  供电电路看不懂  芯片供电电容电压不足 且跳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可能是哪块得问题  求助

网友:
能启动但保护的样子
看图
找找反馈回路和IC供电的稳压管三极管。

对了IC是什么型号?看看手册其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A:
先换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容吧

整机电容全部换了的。

网友B:
芯片供电快恢复二极管换一个,我之前遇到过,测量二极管正常,但是不能带载,换掉就行了

网友:
先换输出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供电快恢复二极管换一个,我之前遇到过,测量二极管正常,但是不能带载,换掉就行了 ...

我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启动但保护的样子
看图
找找反馈回路和IC供电的稳压管三极管。

ic型号是NCP 1252A  好的 我明天查查这几个元件

楼主:
光耦 快恢复二极管  芯片供电三极管都换了也不行,故障依旧

网友D:
查需要电压,直接断开芯片单独,供电

网友:
感觉是次级反馈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需要电压,直接断开芯片单独,供电

单独接24v可以启动。但是没那么小的电源装进去

网友:
享受折腾的快乐。

网友:
先查电感,怀疑电感断线

网友E(2022-08-10):
这种情况直接换芯片吧,我遇到过一例就是这样,启动一致在8V 左右 偶尔打嗝 到11V 一下又掉回8V,周边原件都换了还不行,最后换芯片一切正常了 。

网友:
外接供电没有问题证明芯片工作正常,个人觉得应该重点检查启动电路和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直接换芯片吧,我遇到过一例就是这样,启动一致在8V 左右 偶尔打嗝 到11V 一下又掉回8V,周边原件 ...

这个不是,经最后检查这个故障是辅助供电电路的电阻漏电  明纬电源的电阻下面都点了红胶  那个红胶日久老化漏电短路  导致辅助供电一起一停 电源一起一停  电压跳变

网友:
看来无脑直接换所有的电解电容时候后不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