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把博世TBM3500电钻真假

楼主(2022-05-11):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把博世TBM3500电钻真假,60元淘来的。包装盒对方说他自己另配的,不是博世的,送了钻头。

网友:
像是真的。但只看图片判断能正确吗?

网友:
照片太少,机器内部注塑毛刺,开关,线材,换向器碳刷,等等。就这么两张不好判断,再者还有拼装机。
部分零件真,部分假的情况

网友:
真货。本来就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作假成本很高

网友:
做工不错, 其实品牌和杂牌  就是杂牌用小线 铝包线 降低成本

网友:
真 看螺丝就知道 好多假货为了节约成本都是用的十字螺丝

网友A:
外壳不真,因为标签都贴歪了。机器不假,转子铁芯线圈都灌胶了,做工用料都还行,60块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真,因为标签都贴歪了。机器不假,转子铁芯线圈都灌胶了,做工用料都还行,60块不亏。 ...

转子还有动平衡、

网友:
50淘了一个这个。懒得看真假,卖家运费都花了20几。有箱子有钻头。一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