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路由器存储芯片,大家一般用到哪些工具?

楼主(2022-05-11):
是否必须买个热风枪呢?
同时是不是还必须搞一个起拔器呢?
拆路由器芯片,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才不回把芯片弄坏了呢

网友:
路由器存储芯片?烙铁的刀头不就行 一般都是8脚或16脚 高级的有TSOP的

网友:
据传闻,焊接比拆还艰难,拆下来后,要焊接在线路板上才能使用啊。

网友A:
买个100块的小风枪就可以

网友:
反正我拆了玩用烙铁都拆坏了,①不是用的刀头,用的尖的,工具不对。②我的拆解水平差。

网友:
不熟练的话~基本会拆坏,因为热风枪或者烙铁的温度太高了会把芯片弄坏,太低了又弄不下来。好不容易搞到正确的温度,你热风枪或者烙铁接触芯片的时间太长了,芯片也会坏。接触时间太短了也拆不下来

网友B:
大面积PCB 多层板   热风枪先安全温度预热下芯片周围 在上高温一下就拆下来了

网友:
99元热风枪。好使。不常用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C:
又一个要入坑的人...

网友D:
玩得多就买热风枪,玩得少就用烙铁,不过最好换个头子(有一种适合拆芯片的头子可同时接触到多个引脚)。拆卸多脚芯片的要诀就是先堆上很多焊锡,把所有引脚都包起来(目的就是让多个引脚同时受热),然后烙铁在焊锡上快速滑动,让所有焊锡都处于熔化状态,趁机用镊子或刀尖之类把芯片推离焊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100块的小风枪就可以

是不是还需要买一个好一点的起拔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得多就买热风枪,玩得少就用烙铁,不过最好换个头子(有一种适合拆芯片的头子可同时接触到多个引脚)。拆 ...

最好换个头子,你说的是扁形的烙铁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要入坑的人...

你经常拆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面积PCB 多层板   热风枪先安全温度预热下芯片周围 在上高温一下就拆下来了 ...

拆芯片你最后用镊子,还是起拔器?

网友:
不知道数码之家12合一行不行,回帖完成任务

网友:
低温堆锡,刀头两边来回加热,轻轻推一推就下来了。就是要注意别把边上的电阻电容搞掉了。有风枪可以左右双持,就是一边吹一边用刀头推。宁愿推不动也不能大力,否则就会出奇迹。

网友:
要是就用一下就用人民币,让别人拆哦

网友:
前几天买了套风枪  拆芯片真的不错  好用 先上焊油 然后对着吹一会  时间差不多了就上撬刀推开芯片

网友:
风枪好使,先用废板子练练手

网友:
必须买个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