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PS3111影驰开卡失败求大神帮忙谢谢 我实在不行了

楼主(2022-05-11):
(图片)

网友:
除了2258xt,别的主控都卖了干净

网友A:
前两天才开了一个,也是搞了很久,不是这个颗粒,一样的报错,我的是把接口改一下就成了

网友B:
你这个板子有几个颗粒?看看ID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子有几个颗粒?看看ID分布

有4个颗粒

网友:
改接口试试看

网友:
楼主我也是,512的铁甲湛江q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才开了一个,也是搞了很久,不是这个颗粒,一样的报错,我的是把接口改一下就成了 ...

改哪里的接口啊,我的也遇到同样问题  开卡失败。

网友:
直接SATA接口上去

网友C(2022-08-11):
我头几天也是这个颗粒按照图里的设置开卡成功也开了很多次 sl700固态

网友:
开卡过程需要不断摸索

网友(2022-11-01):
你短接的是哪两个触点,我短接的GND和FBC开卡软件读不出固态,磁盘管理器里也没有几个G的磁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头几天也是这个颗粒按照图里的设置开卡成功也开了很多次 sl700固态

这个设置是对的,凯侠好几个,都很顺利拿下。

网友:
参考11楼的设置,如果不勾选partial容量能开128g,就直接开128,如果提示坏块过多,就勾上。然后就会自动开成120

网友D:
每次开卡都这样,大神帮我看一下这里哪里出错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D:
每次开卡都这样,大神帮我看一下这里哪里出错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也是这样。。。。怎么搞

网友:
换转换器,我开ps3111换了4个转换器才开成功,有一个转换器和你一样的错误,用绿联的移动硬盘盒开卡成功的,具体型号忘了,5.6年前的盒子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观摩一下!

网友:
按图上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