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已修复)

楼主(2022-05-11):
如图,为何电阻欧姆不等于总和呢?(反复测试都一样),千欧就等于总和,几张图片。

网友A:
有一个词儿叫做“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词儿叫做“误差”

弄不懂,两串应60多欧,三串应90多欧,就是不见想象中的数字。

网友B:
电阻色环读数是多少?接触不好?

网友:
万用表低阻档有问题了

网友C:
表笔短接,读数多少?

网友:
奇怪的不是问题,
问题是:为什么不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色环读数是多少?接触不好?

棕黑黑银      金5环,不对呀,再找表测。

网友B:
没看错的话 色环 棕黑黑银 只有 1 Ω。你表笔电阻大或者接触不好。

楼主:
烂黄表问题?

楼主:
黄表千欧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笔短接,读数多少?

表笔短接20多欧

楼主:
表笔短接图片

网友:
现在的黄表已经不是以前的质量了,也许是卖到天朝的是这样吧,低端表不如杂牌好使,前一阵子电力公司的来了五六个人,人手一个黄表,结果测我家的电压出了三四种数值而且差距比较大,还跟电力服务器端监测的不一样。最后用我的一个炮灰和一个优利德倒是能跟服务器监测的电压值对得上,对黄表失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笔短接图片

表或表笔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错的话 色环 棕黑黑银 只有 1 Ω。你表笔电阻大或者接触不好。

换几付表笔表短接都是26欧多点,看来是黄表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几付表笔表短接都是26欧多点,看来是黄表有问题了。

拆开看哪个可调电阻坏了。

楼主:
这个表短接就归零。

楼主:
我是用这电池供电,电压高没影响吧,表是3V电压。

网友:
长时间放着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