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维修一个充电宝,补焊,换线,折腾一番,修了个寂寞。。。

楼主(2022-05-11):
以前维修过的,后来又坏了,充电口接触不好了,
现在换手机了,电池不耐用,再拿出修修

将micro 口引脚焊接断裂了,补焊了一下,可以充电了

但是线又折断了

找了硅胶软线换上

2端差了螺丝,也补上

可以充电了,电流750毫安。。。

充了一晚上,大约有4000毫安时的容量

但是
接手机充电,马上断电。。。

接个 USB 灯,大约150毫安的电流,正常。。。

不能大电流放电了???、修了个寂寞。。。。

网友:
接手机充电,马上断电。。。
估计得动大手术,更换充放电芯片才可以。

网友:
搞不好是假电池。

网友:
我猜测是电池问题,
负载大一些直接掉压到截止输出,
接上负载量下电池压降就知。

网友:
内阻太大了

网友:
修了个寂寞。这些限流保护的充电宝电路,带小负载还可以,一旦大电流输出就打隔。

网友:
应该电池问题吧!不能大电流,内阻太大了

网友:
检查下检流电阻,相信大婶能妙手回春。。。。。。。

网友:
就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小米万3节那个宝可以,现在用两节21700支持快充的。

网友:
可以开孔,改下小手电LED位置,变成转角灯,床头用很方便。

网友:
才2节电池的

网友:
市场上太多选择了,就算那个共享破解的也很好用

网友:
这电流看着就无感

网友:
看电池外皮像三无产品

网友:
俺猜是电池要嗝屁

网友:
不如在论坛用M换一个小米的充电宝

网友:
现在都习惯了各种快充,无快充无爱了。

网友:
可能是电池内阻增大了,一不做二不休,顺便把电池也换了呗!

网友:
对啊。电池也给换了。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