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如下图,你翻谁的牌来插会比较爽?

楼主(2022-05-11):
这些天在意网络摄像机的稳定性(否则容易漏报),所以想解决路由器2.4G偶发性断流:

断联~断流~~华硕路由烦恼永不休!

更早一些我也有帖介绍ac86u如何解决米家智能设备离线,主要是。网上类似设置组合很多,但只有少数人把信道选择放在首位。

我当初错开信道,才真正解决。但时过境迁,周边住户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原先基本独占的,现在多了5个ssid,而且强度不亚于我。

而且1-13基本都有恩主包了。

如果情况如图所示,那我插哪儿合适?

个人觉得,只有3和10。

10是唯一空闲的;3和邻居频率重叠较少,虽有个-85db的,但强度远不及我(最差至少-65db);

求指正!

网友A:
你让我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让我看这个?

波涛汹涌,个个凸起得呼之欲出,你到底有啥不满意?

网友:
在路由背后放个风扇对着吹,看看会不会断流。
求稳 可以用商业ap
折腾太累

网友B:
都是庸脂俗粉,选5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庸脂俗粉,选5G

智能设备2.4g绕不开啊,虽然陆续有少量产品上5G了

网友C:
有条件上wifi6吧!哪怕2.4g的网速都飞起来

网友:
要么有线,要么5G.......2.4G拥堵,永远的痛点!治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设备2.4g绕不开啊,虽然陆续有少量产品上5G了

5G穿墙太差了,感觉好鸡肋

网友D:
组mesh或AC+AP方案都行,只要覆盖的信号够强,就不容易被邻居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mesh或AC+AP方案都行,只要覆盖的信号够强,就不容易被邻居信号干扰。

ac+ap计划中,2.4G全部归ap负责,ac86u只负责dhcp,以及有线、usb扩展等。

mesh我原先以为可以,但很多人回帖说,自动切换很不可靠,断流后可能不会切换。听上去好像和mesh相违背啊。。。不知道是否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上wifi6吧!哪怕2.4g的网速都飞起来

设备端也要wifi6吧,否则也飞不起来。而且据说还会拖慢wifi6:

WiFi6路由器同时连接了多个WiFi5和WiFi4的终端,仅1或几个WiFi6终端接入时,WiFi6的特性就仅剩下:WiFi6那些终端的那个时间片上1024-QAM、8×8DL-MIMO了,其它例如OFDMA、UL-MIMO、OBSS、定时唤醒,这些特性会全部失效,不会有任何作用,延迟也不会降低。。。。

网友E:
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自身经历断流和信道设置无关。。我都设置过。。
实在纠结这个断流问题还不如换个路由。。就为了省那一个路由的钱费大精力研究信道wifi分析仪到最后发现都是无用功。。还不如趁早换了它。。
但要说的是如果你路由有接硬盘的习惯。。小米就算了。。那个速度很赶人。。华硕虽然贵但外接硬盘基本都能顶着网卡的速率跑。。而且还有自家的DDNS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自身经历断流和信道设置无关。。我都设置过。。
实在纠结这个断流问题还不如换个路 ...

我感觉wifi摄像机要确保正常工作,对信号强度、稳定性要求还是很高的,也许换路由也不得不考虑信道问题。

而且我确实计划上usb硬盘,据说usb3.0对2.4G有明显干扰,如果不选择干净的信道,届时会更糟糕。

我的实践也证明,信道重新改了后,这几天断流减少了。而且原先断流时,所有摄像机都几乎同时离线,改了之后只有一台发作过短暂的2次(1次5秒,另外1次也5秒但摄像机没有报离线,我是在路由器日志看到的)

之前也确认过,信道没选好,米家智能设备经常离线。

您的提议不错。我确实也在考虑更换,或者+ap,专门负责2.4G。

折腾还是难免。我不玩游戏,也基本不用2.4G设备上网,即使用,偶发的、能够自恢复的短时间断流也很难发现;
如果不是摄像机,我也许会像很多人那样,已经自称“我的路由稳如狗”了。

网友:
我路由一直接着USB硬盘。。用华硕的DDNS服务做简易的NAS。。没发现对2.4G有明显影响。。
我之前的断流情况和你不一样。。2.4G都好好的。。5G断的很奇怪。。固定的每隔10分钟瞬间断一下又连上。。如此往复。。固定信道和自动信道都一样。。发作时间不定。。有的时候运行几天它突然开始。。有的时候你一重启它就开始。。
但这个现象近期没再发现。。原因不明。。

网友:
ipc一般也就2M或4M码流,带宽不大。断流多是路由器问题。
你图片这情况基本没救,想抗干扰强也就是设置20mhz   auto信道。
没啥好办法。

网友:
网络污染太严重了,看样子未来路由器的发展道路还跟宽阔呀

楼主:
这么说?看起来13和邻居重叠相对最少。

网友:
2.4G干扰太多了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