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老电源,好大一个变压器

楼主(2022-05-11):
闲来无事,把家里一个老电源拆了,
外观,一个电流表,一个电压表

内部布局,一个大变压器,重量3/4都来自他

输入输出在一侧,装注意最上方的接线柱,要用最短的那颗螺栓,要不接地

楼主:
摩托罗拉的整流桥

楼主:
电路板,灰尘不少,正好打扫下

楼主:
后面,2个三极管贴在巨大的散热器上。

网友:
点开前还想着只是普通电脑电源积灰严重,这还真古董级电源

网友:
直流电源做电瓶充电器用?

网友:
过去的通信电源啊,应该是15A的

网友:
变压器应该是400W左右,因为直流输出都是350W了。

网友:
国半的723CN,不错的线性电源!

网友A:
输出13.8V和12V电瓶充电,这应该是通信用途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13.8V和12V电瓶充电,这应该是通信用途的电源。

不知道还可以充电,我都是拿来在家里用车台时候用一下的。

网友:
实在,耐操,容易维修!

网友:
现在电感变压器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是这种非常耐用。

网友B:
报呼号,这里是BG6I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13.8V和12V电瓶充电,这应该是通信用途的电源。

这个可以只连接上下变成24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呼号,这里是BG6IDR.

我是黑户,在家只收不呼,户外才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呼号,这里是BG6IDR.

真是专业,一开口便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只连接上下变成24V吗?

变成1.8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