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锂电钻只能冲击不能平钻了

楼主(2022-05-11):
买了几个多功能钻头,测试下木头和铁,后用冲击挡在墙壁上打孔没问题,然后说试试铁板钻孔,结果切换过来还是有冲击,打开看了下没有明显磨损和损坏,求助下大家

网友:
真正是:工具是用来收藏的、抚摸的。

网友:
冲击的时候以转头会转吗?
——不能转,检查星形齿轮组
——能转,检查一下模式切换开关

网友:
冲击齿轮那里分离不清,看下弹簧清理一下油污试试

网友:
换档那个是不是折了啊

网友A:
这玩意冲击跟平钻没啥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冲击跟平钻没啥区别吧

打红砖还是有区别的,开冲击要快很多

楼主:
早上研究了下,主轴插到底,两个平面齿轮产生震动冲击,平钻时那三个爪升高,两个平齿脱离,靠那个三脚用弹簧托着主轴,里边弹簧压缩和平面轴承撑起主轴,就是平钻。我这个估计是三个爪磨损了,平钻时主轴升起高度不够,不能脱离斜齿。知道原理解决就好办了,主轴前段加一粒钢珠就解决了,但也就没有冲击了,凑合着用吧。看来以后买这种锂电钻没必要买带冲击的,连续打了几个眼就这样了,打砖墙还是轻重型电锤好用

网友:
看着三个爪没什么磨损啊,还是检查一下转换开关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上研究了下,主轴插到底,两个平面齿轮产生震动冲击,平钻时那三个爪升高,两个平齿脱离,靠那个三脚用弹 ...

我觉得是3脚卡盘没有旋转到位,这个结构就是旋转上台阶并卡住就全部作用在平面轴承上,旋转到位就不会有一点接触,就不会有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3脚卡盘没有旋转到位,这个结构就是旋转上台阶并卡住就全部作用在平面轴承上,旋转到位就不会有 ...

原理是这样的,但旋转到位,冲击还是有粘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上研究了下,主轴插到底,两个平面齿轮产生震动冲击,平钻时那三个爪升高,两个平齿脱离,靠那个三脚用弹 ...

这个应该是图中B点的凸棱磨平了,不能卡进A点的凹槽中定位而失去作用,可以在B点镶上凸棱来恢复功能,若放弃冲击功能除了加钢珠还可以在推力轴承下加厚垫圈来分离冲击齿间隙。

网友:
看样子很残了,该换个新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图中B点的凸棱磨平了,不能卡进A点的凹槽中定位而失去作用,可以在B点镶上凸棱来恢复功能,若 ...

b点可以用电焊吗

网友C:
电焊可能导致变形报废,大概铜焊不会造成破坏,就是先锯适当深度的缝隙,再将钢锯条短块插进去,焊枪烧铜焊条液体灌满缝隙,最后砂磨整形至原样,恢复冲击/钻孔的定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焊可能导致变形报废,大概铜焊不会造成破坏,就是先锯适当深度的缝隙,再将钢锯条短块插进去,焊枪烧铜 ...

有点费事,就这样用吧,家里还有个电锤,用不着这个冲击功能,纯属闲的没事买了个钻头试机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