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沃美12v手钻充电器

楼主(2022-05-11):
上电无输出,拆开一看初级大电容22微法、400v鼓包了,换了一个100微法的,上电好了,标祢12v但输出却达到14.04v,改天把它调下来。用的是PR6228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高压电容很少见怀孕的,一般都是次级输出滤波电容怀孕的多,建议把输出电容也换了,估计容量有所减少,ESR有所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容很少见怀孕的,一般都是次级输出滤波电容怀孕的多,建议把输出电容也换了,估计容量有所减少,ESR ...

高压电容怀孕的多了。。。。。。

网友:
3串锂电充满是12.6V,考虑到线损,一般充电器输出都在13V以上,14V问题不大,充满会自动转灯的,电压低了容易充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