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E+H的高端溶解氧传感器

楼主(2022-05-11):
E+H,中文商标叫恩德斯豪斯,是瑞士的一家工业过程测量控制仪表制造服务及解决方案提供的集团。这种传感器是工业用的,用于连续测量溶液溶解氧,使用的方法叫光学法溶解氧,基本原理是

传感器的光学部分由两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硅光电检测器组成。传感器帽表面有一层荧光涂层,传感器中的蓝色LED光源发出一束蓝色光,照射在荧光物质上,该涂层的荧光物质随即被这束蓝光激发,此激发态并不稳定,遇到氧以后会迅速释放出红色的光线并回复至原始状态。此红光和先前LED发射的蓝光存在一个时间滞后,光电检测器可以监测到蓝光和红光之间的这个相位滞后,即测量荧光物质从被蓝光激发到发射红光后恢复原态的时间,根据这个来计算水中溶解氧的含量。该相位滞后与发光体附近的溶解氧浓度成反比。当氧气与荧光物质接触后,则其产生的红色光的强度会降低,同时其产生红光的时间也会缩短,水样中溶解的氧气的浓度越高,则传感器产生的红光的强度就会越低。
废话不多说,开拆

先看一下整体,分为三段,中间是不锈钢(标号应该是316L或同等级耐氯离子腐蚀的型号),两端是探测器口和接线口

接线部分拧下来,里面有一圈橡胶密封垫,还有个插线端子,估计线是硬扯下来的

看一下里面,两边有两个类似开关的器件,不知道啥作用

探测器端可以轻松拧下来,是个保护罩

接着是带荧光膜的端盖,内部有个橡胶密封垫

仔细看一下内部的荧光膜,有破损,这个膜套是有寿命的,大概两年就需要更换,官方有套件

蓝色光下激发的荧光很微弱,而且蓝光干扰照相,看不清楚,这里用了365nm的紫外线激发的,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红色荧光

正面跟水接触的部分有一层不透光的聚苯乙烯涂层,可以防止外界光的干扰,紫外线下也不发光

电路部分也是拧下来的,用上了台钳才拧下来的,里面的密封垫跟不锈钢的管壁摩擦力很大

整个不锈钢管重量还是挺重的

内部用胶带贴了一小袋吸潮剂,部分元件灌了防水胶,整个探测器的防水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看一下探测器部分,左边一颗LED,右边红色滤光片是光电传感器

别的似乎没有可以拆的了,探测部分加胶密封了。
对了这里白色线是个温度传感器,直接加到不锈钢外壳里,测量水温用的
整个传感器拆解到此结束

网友:
謝謝分享 E+H的东西不便宜。。.

网友:
这东东平时见不到,谢谢分享。

网友:
精密仪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