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SONY SRF-S84收音机,让电子垃圾焕发青春,同时发现一个BUG

楼主(2022-05-11):
SONY微形收音机;型号:SRF-S84

先说拆修电子垃圾的事情
得到一款SRF-S84收音机,故障很简单,就是电池忘记取出来了,电池液腐蚀电路板,是腐蚀得比较彻底的那种,连IC下方的电路板过孔都腐蚀断了
动了比较大的手术,才能正常工作

先上两张手术中的图片,口味比较重
电池液腐蚀力太强了
很多线路都不通了
采用漆包线飞线大法
难度真的不小

煲机24小时,工作正常后
电路板清理干净,就全部用704胶涂满
防止飞线脱落,也可以起到防潮的作用

下面是正常的拆机图片

收音机还是比较小巧的

带背夹,电池盖也有,
中国生产的

换个姿势

电池仓看上去比较干净
不明白上次的电池漏液,已经重伤电路板了,居然没有在电池仓留下痕迹。从电池仓,真的很难判断出是严重漏液的机器。

电路板下方的调台系统

电路板正面,腐蚀区域的电解电容,电位器,耳机插座都拆下来了

电路板底部

LA3550

LA4535

CXA1129N-T4

原装的音量电位器,不幸挂了

本着不花钱的原则,从其它的随身听上面,拆了一个同尺寸的音量电位器
不过脚位不对,
连电路板都飞线了,一个音量电位器,也顺带飞线了

音量电位器特写

满屏飞线

感觉比电话线还乱

704真是好宝贝

704特写

顺便发一下S84的电路原理图

关于BUG:
LA3550与LA4535通过音量电路器连接,按电路原理图,连接如下:
1.LA3550第13脚,经电位器等元件,连接到LA4535第2脚;
2.LA3550第14脚,经电位器等元件,连接到LA4535第4脚.

但顺着铜箔理顺线路,发现刚好相反了,即:
1.LA3550第13脚,连接到LA4535第4脚;
2.LA3550第14脚,连接到LA4535第2脚.
手上有这款机器的朋友,可以对比一下,

我在飞线时,就按照电路原理图的指示来接线了.

修复后,组装好试听,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一节电池,产生的推力非常震悍,小耳机的都承受不了.

楼主:
增加一份S84维修手册,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些帮助

网友A:
这款也是读书时候一直想买的超便携 SONY收音机 ,谢谢分享

网友B:
是不是打板搬板更好一点

网友C:
这么小的机子竟然用了3片IC,FM还支持校园广播和电视伴音,20多年前我就想要一台这样的收音机,可惜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也是读书时候一直想买的超便携 SONY收音机 ,谢谢分享

索尼的超便携机,质量都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打板搬板更好一点

某宝也没有找到现成的板子,自己画也太麻烦了

感觉还是飞线省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机子竟然用了3片IC,FM还支持校园广播和电视伴音,20多年前我就想要一台这样的收音机,可惜没找到{ ...

索尼的S系列,都不错

据说S50,质量会更好,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打板搬板更好一点

其实搬板反而有些麻烦,拆卸FM电感线圈时很容易导致变形,引起电感量改变,如果对FM收音机调试没有经验,可能调不出原来的接收效果。

网友:
飞线好多啊

网友:
SONY的产品很实在,不像国内的一些厂家,产品有量没质只剩形了。

网友:
这Sony做工,焊点,真称的上垃圾

网友:
垃圾做工

网友:
工程量有点大,lz很有耐心

网友:
3块芯片挺不错,以前买了好多收音机,现在手机一个app就搞定了,还能听回放

网友:
看多了案例,不用的遥控,影响,玩具,AA电池统统拔掉。

网友:
早期的做工也一般

网友:
工程量不小,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电池仓负极和电路板之间那里以及电路板电池负极那里也应该打点704,感觉电池漏液应该就是那两个位置渗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