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Nr266gw拆机和维修。

楼主(2022-05-11):
过了保,掉ping,然后发现配件上网买不到。。。网络变压器没有,cpu也没有。只能加焊了,而且这cpu没散热??太热了。
不知道可以换内存不?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先CPU加散热,不行再换电容,再治不好就扔了吧。

网友:
检查电源,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可能性大。

网友:
CPU是RTL8198C,我有带板的。

网友:
网变通常不坏,除非路由器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