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开关电容式主动均衡电路原理图,终于来了

楼主(2022-05-11):
      开关电容式主动均衡器,某宝某海鲜市场卖的人很多,好像被一两家垄断了,某宝4串的大概70左右,好贵啊,秉承一贯开源的原则,咱集思广益,刚好前几天看了知乎alterfield兄弟的帖子,顺便搜了一下文献,结合本论坛ewhz坛友的gerber图,晚上花了两小时,粗略连了一下线。原理图就来了。
       其他串数依葫芦画瓢就行,看好电压以及驱动电流,选好mos管,G极驱动布线尽量短,基本能成功。
       要大电流,一是提高驱动频率,二是加大电容容量,三是找到4V电压时候内阻低的管子。
      不考虑体积的话,直接上NCE的247大管,1.8mΩ,也不贵,电流到10A没问题,散热好了,连接线用粗的,最大电流15A也有可能。
      这种高端浮地串数做不了太多,越往上走干扰越严重,这也可能是新能源汽车电池模组很少用开关电容,而情愿用笨重的隔离变压器的原因......
    可能有点小错误,看久了屏幕头晕。

四串知乎仿真

四串知乎仿真

坛友贡献gerber

坛友贡献gerber

通用参数几乎全部按照坛友的

通用参数几乎全部按照坛友的

网友A:
这个要做高串数不容易,我的就是两个9串给16串铁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做高串数不容易,我的就是两个9串给16串铁锂用

是的,超过8串我用单片机,把8串与8串看成一个电池之间再套娃均衡。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有技术成熟的大批量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做高串数不容易,我的就是两个9串给16串铁锂用

变压器隔离均衡有原理图或者有相关资料共享一下哦,参照下做出来放网上共享,集思广益,打破某宝那些脑壳进水的垄断。
隔了变压器的均衡我准备用lt3300做,一个管6串,多个级联增加串数就可以

楼主:
12年的时候广州那边就有这个卖的,给外置笔记本电源做均衡的,那时候可能半桥驱动比较贵,4S3A板子大概要130一片,人都是钽电容阵列做的,很薄,内置用的

网友B:
成本多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多少没说,

用16个to252管子大概4块钱,555加上3个2014大概7块,6.3v大电容9个电解的6块,其它贴片电容电阻2块,
板子批量2块,做几个的话免费。贴片加工的话这个板子大概2块一张。
4+7+6+2+2+2=21块钱撑死了

网友C:
来这就是你要的变压器均衡示意图纸,我用15K左右的频率是成功了。频率越小越容易烧管,这是我实验过的结果。我用的是555和2014代替驱动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16个to252管子大概4块钱,555加上3个2014大概7块,6.3v大电容9个电解的6块,其它贴片电容电阻2块,
板 ...

更正2014为2104,
4+7+6+2+2+2=23。好久没看这些电路图,看了一两小时眼睛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这就是你要的变压器均衡示意图纸,我用15K左右的频率是成功了。频率越小越容易烧管,这是我实验过的结果 ...

超赞,等有时间我换个专门的变压器隔离均衡试试,话说这个变压器用非晶材质的效率会比铁氧体高不少。

LTC3300

LTC3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这就是你要的变压器均衡示意图纸,我用15K左右的频率是成功了。频率越小越容易烧管,这是我实验过的结果 ...

ETA3001来了,支持外挂MOS,官方支持24串,大神过来看看是否可以把电感集成在一个非晶磁环变压器上,那样是不是可以等效并联电感了呢?

网友D:
这么大电流均衡可以给几百Ah电池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这就是你要的变压器均衡示意图纸,我用15K左右的频率是成功了。频率越小越容易烧管,这是我实验过的结果 ...

烧管是不是和变压器有关系,PQ40磁环或者非晶磁环试试,可能G波上升下降沿不够利索。信号这边能不能做成推挽的,好比TL494和UC3842之类的芯片,要希望单片机接入改变其输出电压,一般方法是使用DAC接入它们的反馈调节、或者是比较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流均衡可以给几百Ah电池用了吧

    均衡其实是一个矛盾体,理想(没有one)状态的电芯基本不用均衡,但实际上随着日历寿命的影响,以及电芯荷电状态的变化,电芯内部物理结构和化学反应速率均出现不同变化,导致单体电芯差异性过大,这个时候就需要均衡介入,解决某些单体电芯的短板问题。   根据这几年144V以下100Ah以上低压电池组的售后跟踪抽检,铁锂电池组用被动均衡效果较好,三元电池组(三年后单体差异性相对铁锂较好)被动/主动均衡都可以。现在市场上充斥的基本上是基于电压趋一主动/被动均衡器,而基于荷电量的均衡器目前少之又少,即使有,由于成本原因也没有电池pack厂家拿去用,有这个成本,还不如提高电芯品质来得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超过8串我用单片机,把8串与8串看成一个电池之间再套娃均衡。

8串和8串之间的平衡电路是什么样的结构,和这个一样的吗?

楼主:
更正原图错误,Q2源极接地去掉,屏幕看得眼花

更正错误,Q2源极接地去掉

更正错误,Q2源极接地去掉

网友:
立创没开源一直没搜到,结果自己画了一遍,还漏了东西

网友E:
一个驱动最多带几个MOS呢?有成品12颗不在话下啊,图上是一颗芯片2mos,单边12个mos,上下管总共24个,太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驱动最多带几个MOS呢?有成品12颗不在话下啊,图上是一颗芯片2mos,单边12个mos,上下管总共24个,太神 ...

他这个版本根本就不能均衡,买过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