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超级电容点焊机(12V-36V)铅酸电池可用,采用stc8h1k08单片机,附PCB文件

楼主(2022-05-12):
      改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584-1-1.html,这篇文章的电路,用的是他写的单片机程序。增加了充电电路,同时可以减少安装几个元件可以作为铅酸电池电焊时为单片机电路供电。
      图片和PCB程序等文件打包一个文件在最后面,其他相关注意事项看前面的文字。
充电电路相关说明:
       1、不用超级电容,改用12V铅酸电池时,正面:正极旁框中标注的点直接短接正极,背面位号:D3、D6、Q1、Q2、R2、R3、R5、DC1一共7个元器件不要安装。
       2、充电电流大小问题,BOM表电阻R28给的是0.5欧,电流在1A多一点;你可以改小电阻加大电流,0.25欧2A多,0.15欧4A左右(粗略计算)。最大可以5A充电。根据自己提供充电的电源功率自己计算并选择。
       3、充电电压,因为没有设计充电均衡,所以我设计的充电电压为5V。输出电压计算公式:V=1.25*(1+R1/R4)。

电路板焊接注意事项和评论区常见问题回复:
       1、点焊机的根本原理是控制点焊的脉冲宽度、脉冲间隔、脉冲次数。
       2、因为单片机脚比较细,容易连锡,其他杂质脏污,建议最后焊接,有条件建议洗板水清洗干净。很多说程序有问题的基本上是这个问题。
       3、可以支持12V到48V的大电流电池作为点焊机的能源。

点焊机按键功能
两个按键功能:
        按键 +  :
        默认页:短按进入菜单选择页;长按点焊次数清0;
        菜单页:短按用于菜单按顺序轮回切换;长按此键返回上个菜单;
        参数配置页:短按是递增参数值;

        按键 -  :
        默认页:短按是用于电压和点焊次数显示切换;
        菜单页:短按用于确认选择菜单;
        参数配置页:短按递减参数值;调整完参数,长按返回菜单选择页;

        菜单自动档功能 [A].[d].[E].[F]..[H]
        [A]点焊档位1-30档;
        [d]点焊笔触发延时间,0.5S-3S范围;
        [E]蜂鸣器输出设置,点焊时输出、按键时输出、同时输出、无声 四种模式;
        [F]自动关机延时设置,1-30分钟可调;00不关机;
        参数修改完后自动返回设置:1.自动返回显示电压,2.自动返回显示点焊次数,3.自动返回熄灭数码管,4.不自动返回;
        [H]自动档切手动档 和恢复默认参数,用两个按键输入“33”是自动档和手动档互相切换,输入“66”是抹除所有设置参数并还原默认参数;

        菜单手动档的时候显示[A]..[C][d].[E].[F]..[H]
        [A]脉冲宽度参数设置,1-99ms;
        脉冲间隔参数设置,0.1-9.9ms;
        [C]脉冲次数参数设置,1-99次;
        其余同自动档;

        自动关机的情况下,两个按键中的任意一个按键都能唤醒系统

下载程序请选择12MHz,否则计时不会准确甚至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仿真图

实物图

成品图

网友A:
没有成品图吗

网友B:
试过了,他程序不好用。

网友:
可惜不会呀。

网友:
很好的尝试

网友:
就用超级电容,直接点,主要只是偶尔,很少用

好羡慕做的这么精致的

网友:
很好的尝试,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他程序不好用。

程序没有问题,下载程序的时候注意要选择用12MHz频率。单片机焊接注意不要连锡,不要脏东西导致单片机脚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成品图吗

重新编辑上图了!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这个MOS哪里可以买,推荐一下,手上的板子mos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这个MOS哪里可以买,推荐一下,手上的板子mos炸了。

你焊多厚的镍片?我2.0的厚度,只用三个管子都不会炸管。拼多多,淘宝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焊多厚的镍片?我2.0的厚度,只用三个管子都不会炸管。拼多多,淘宝都有。 ...

不是很懂这个,第一次玩,淘宝买了个板子,回来接了六串的法拉电容,上来点一下0.1的直接炸了,看板子有五个4n04r8,现在在淘宝重新买了,5块多一个,不知道靠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懂这个,第一次玩,淘宝买了个板子,回来接了六串的法拉电容,上来点一下0.1的直接炸了,看板子有 ...

4n04r8栅极电压最高是20V,6串就有十几伏的电压了,如果再经过板内电路升压,就可能超过电压了。具体要看你的板子的电路设计,要看你的买的板子的设计说明。淘宝拼多多卖的板子大多是支持2串的。

网友D:
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呀,打算仿一个

网友E:
控制板简单 失去了充电管理和均衡失去了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呀,打算仿一个

共阳的,我在BOM表里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板简单 失去了充电管理和均衡失去了灵魂

这个设计的就是2串的,还调低了充电电压,而且还要兼容给铅酸电池使用,所以小成本考虑就不做均衡了。

网友D:
接12V供电时,数码管不亮,看了线路。没有给单片机供电,是要单独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12V供电时,数码管不亮,看了线路。没有给单片机供电,是要单独供电吗

检查3个原因:
1、按照文字提示减少安装元件。还有正面的那个点连接。
2、数码管是共阳的,不要弄错。
3、单片机要先写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