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小白维修黄花905E、936电烙铁走过的弯路

楼主(2022-05-12):
    本人是电子爱好者,电烙铁是不少工具,使用中黄花905E电烙铁不工作了,红色指示灯不亮,不加热。因为一开始没测发热管,直接换了Lm328,因为没经验焊盘掉了两个,后面只能飞线,换完还是不工作,上网查了资料,要先测量下发热管 有没有开路,测量温度探头正常,(正常的有1到3欧之间电阻),测量发热丝也开路了,(正常有806欧左右的电阻)。更换发热管就可正常工作 ,上图,借用adsl2011338楼主的图片,在上个原理图,936电烙铁不工作,红灯不亮一般是发热管损坏,换同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爱好者就是折腾

网友:
折腾时也要有折腾的思路。

网友:
经验就是折腾出来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我记得我好像发过魔改907

网友:
功率低,电压高,所以加热丝阻值就高,阻值高相应的电阻丝就细,细就容易烧断。其实厂家设计时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这样就可以降低发热丝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