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Vulcan 灯影科技彩色电子价签拆解

楼主(2022-05-12):
拆两个灯影科技的电子价签, 之前在闲鱼上看到的, 有2.66和4.2两种尺寸,  网上看了下, 这家公司已经无了,先看下这俩货的外观, 平平无奇, 看起来像个价签, 大的一眼4.2三色屏, 小的量一下确实是2.66

接下来就是拆解了, 从小的开始, 第一步插入卡针, 取出sim卡(大雾)... 取出电池

看看电池电压, 还剩0.3... emmm 这是我见过最费电的价签了, 也许厂家是因为频繁换电池才干不下去倒闭的吧

接下来用小刀在一角翘起缝隙

然后用撬棒沿缝隙将前后面板分离即可, 比较轻松, 太激动撬棒直接干掉一个三脚元器件(貌似是mos管, 控制了一地的), 丝印 2321, 和一个陶瓷电容

根据电路分析, 影响不大, 分离屏幕与pcb, 这里用了两块泡棉胶进行固定, 粘贴的比较牢靠, 不过不用害怕, 给它喝点75°的酒(精), 然后趁它不注意把它们分开, 屏幕信息见标签

趁着酒劲, 上电看看它还能亮不, 大大的成功说明它还活着

至此, 小的已经完成使命, 接下来轮到大的上场了
同样的操作, 断电, 顺便测个电压,,, 果然, 三个电池电压均衡, 均为0.04, 不得不再感慨一次, 这家公司绝对是被电池拖死的

小刀找缝, 撬棒开路, 屡试不爽

主板与后盖, 主板与屏幕, 泡棉连接主板和后盖, 薄的纳米胶(粘性不大, 好清理)连接主板和屏幕, 比小的分离要轻松不少, 断开排线, 合个影

看到主板背面有很多测试点, 目测是屏线对应的测试点, 万用表一一测量对应如下:

至此, 拆解全部完成, 直接给4.2的上电无反应, 正好手头有测试板, 测试一下

额, 墨水屏放照片感觉怪怪的.... 来个动漫的图

之前弄得日历图刷一个

以上就是本次拆解的全部内容了, 这两款价签小的价格在10块, 大的在25左右, 不建议购买, 三色墨水屏保存不当很容易老化, 体现在四周黑框不规则, 这两款价签目前都有不同成都的老化, 不过还未影响画面显示.
目前有一批6块钱的2.66的价签, 黑白双色的还是很值得玩玩的.

最后, 预告一下接下来的"受害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286-1-1.html

感谢您看到这里, 祝生活愉快

网友:
彩色墨水瓶容易老化 学习了

网友A:
测试过程和设备多披露一些?看起来挺有意思,小的那种电池是不是可以通过后面的触点充电?天天换电池谁受得了啊。

网友B:
好歹整锂电池充电啊,厂家故意的吧

网友:
真会玩,只有欣赏的份了。

网友:
搞个开关,设置完成后把电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程和设备多披露一些?看起来挺有意思,小的那种电池是不是可以通过后面的触点充电?天天换电池谁受得 ...

2.66那款排线用胶固定的, 没拆, 直接加3V电压能自动刷新
4.2那款直接上电, 使用自制的测试版, 刷的微雪esp8266网页刷图程序, 页面和程序做了一些改动, 我后续整理一下发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整锂电池充电啊,厂家故意的吧

按理说, 这东西不应该这么耗电的, 应该是厂家没做好功耗控制的导致, 之前拆的汉朔和ses的, 电池都有存电, 只有部分进水的电压才这么低

网友:
赶紧mark关注下后续。。哈哈哈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拿来玩玩。

网友C:
这个不应该是很省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应该是很省电的吗

理论上时很省电, 但是我那弄到手的几个都把电池耗干了, 无法理解

网友:
墨水屏的,能玩些其他的花样吗?

网友:
改成日历好评

楼主:
不是, 离成都好远

网友:
好像得转换色通道,最好有黄粉青黑全彩屏,内置RGB转换芯片,支持计算机PNG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