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经常读卡出错,把我的ETC拆开看看什么结构的

楼主(2022-05-12):
我得ETC经常读卡出错,时好时坏拆开看了一下目测没有烧坏痕迹,用力摁着有时候会检测到卡,个人感觉感应距离变短了,不知道怎么让他感应卡的范围大一点,卡是好的,卡里有个芯片

网友:
射频电路也有老化的,就像家里的WIFI,时间长了信号就弱了。

网友A:
在原办理的地方免费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办理的地方免费更换

可能过保了

网友:
在小程序申请的可以寄回去换?

网友:
可以免费换的

网友B:
车里的ETC快十年了,到现在一直正常,这么省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里的ETC快十年了,到现在一直正常,这么省电吗。

太阳能供电,里面还有个一次性锂电池,可以放很久没问题

网友:
检查电池,是不是电量不足。

网友:
这个还真没拆过,我同事拔了一下卡,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C:
ETC可以免费更换的,后面的开关动了就要重新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C可以免费更换的,后面的开关动了就要重新激活了

过保就要出钱了

网友: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换个新的吧,别折腾了

网友:
这东西拆了就没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