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街机游戏机拆解

楼主(2022-05-12):
今天把我的街机的主机拆开让你们瞧瞧里边有什么奥秘,童年的回忆

就是个巴掌大的白色盒子感觉没什么特别的

看一下插口还挺丰富的

接下来打开外壳看一下内部结构

里边的东西不是很多,没有我想得那么复杂,就这么几个东西就好几百,上边型号啥的都有,我的是8888个游戏的,盒子是潘多拉牌子的

看下内存卡多大,我买的时候卖家说64G的,打开才知道被骗了,原来是32G的,哎,真的是商家啊不伤你就不是伤家

你永远都买不到商家手里的那一款,哎

网友A:
这只是现代模拟器版本的
就是一个嵌入式linux板子,用arm的cpu来虚拟(模拟)早期的接机系统现在几十元的电视盒子,安卓或者linux的,装模拟器一样的

网友B:
不错,里面还有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现代模拟器版本的
就是一个嵌入式linux板子,用arm的cpu来虚拟(模拟)早期的接机系统现在几十元的电 ...

与介绍不符上当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里面还有散热风扇。

风扇转速太低了

网友C:
现在的街机都是模拟器版本了。

以前原版的街机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基板,插上外围的电源,按钮等插座。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街机都是模拟器版本了。

以前原版的街机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基板,插上外围的电源,按钮等插座。{:01 ...

一个机顶盒搞定几千个游戏,当年玩街机玩fc的时代,想都不敢想

网友:
以前的是硬装版,现在都是软装版了

网友:
现在见不着了

网友:
这是后期仿制的吧?早先的可复杂了。

网友:
以前的街机都是巨大的CRT和粗糙的颗粒像素图象,现在模拟机和液晶显示屏都做了优化

网友:
现在都是软件解决了

网友:
这个游戏机成本其实在外设上面了

网友:
街机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模拟器,老的是一块像电脑主板一样大的板子,一般上面是8086芯片的,后期,出了,SNK,就是卡带的了,但是还是有座子的的

网友:
见识一下现代街机

网友:
七八百块买一台街机放在餐馆门口,每天小孩应该可以玩十多把,收入十多块。总的来说一两个月回本没啥问题吧

网友:
电视盒子装个游戏软件就可以玩了。

网友:
我以为拆的是很大一块电路板的那种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