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想自己动手修的lg 42寸ips电视黑屏(42lk460-cc),结果出乎意料。

楼主(2022-05-12):
这个电视是11年买的,有孩子之后基本不怎么看了。也就用了6年左右吧。
现在线下都转线上课了。就想着保护视力把电视用上了,没想到前几天上网课的时候突然黑屏了。
接hdmi就黑屏。切电视模式也是几十秒后就黑屏。没声。
想着找市场边上修家电的。问了下得200多,能修好其实倒也合理。
症状就是黑屏,然后里边就像打不着火似的那种感觉。。。。。
昨天就彻底开不了机了,电源灯能亮,但是开机开不了。
昨天寻思先拆开看下,玩一是电容爆了不就省了200多大洋了吗
于是就拆开了。。。没想到,啥玩意没爆。。。。。。卧槽。。。咋整
于是吹了吹灰。。。。拿表量了下主电容,居然还有十来伏的电压。。
心想要不硬着头皮上吧。。通电。。。然后。。。居然特么开机了。。。卧槽。。省钱了。
给孩子看了两三个小时也没事。。。。
上张电源板和逻辑板图吧。。。。

这个买的应该算是最便宜的ips屏了吧。3499.。从东哥那买的。
插曲就是先从亚马逊买的夏普,,然后上门安装,开机大绿线。。。直接退了。
家里洗衣机也是lg的,坏了,售后坑了几百大洋。。。
从此lg售后一生黑。我同学也是做售后的。对于这个同行也是差评。

网友:
能用就用吧。

网友A:
莫非是背光散热不良,高温热保护了?
我觉得可能是背光控制线接触不良,或者某个发热大户虚焊了。

楼主:
是,这个电视还算不错。只要屏不坏。其他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背光散热不良,高温热保护了?
我觉得可能是背光控制线接触不良,或者某个发热大户虚焊了。 ...

每次也就用一个来小时。而且我很早就把亮度调到节能模式了。说不好咋回事

网友B:
国产电视也遇到过一次同样问题,拆开后到处按按,紧一下后开机就ok了,估计接触不良

网友C:
多半是焊点隐性的接触不良,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三楼说的情况

网友:
可能虚焊了

网友D:
电视只要不是屏坏,里面的板不怎么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电视也遇到过一次同样问题,拆开后到处按按,紧一下后开机就ok了,估计接触不良 ...

电视放柜上八百年不动。。。。这都什么奇葩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焊点隐性的接触不良,很常见的问题

电源板没卸,不知道后面焊点啥样,但是看有些地方的焊点好像是做过特殊处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只要不是屏坏,里面的板不怎么值钱

我差点就买电源板了。。问卖家没回我消息。

网友:
可能是虚焊

网友:
早期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经久耐用!

网友:
估计接触不良

网友:
先把板子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只要在国内生产了;,都有国内的毛病。。特别是外资管理员换成国内管理员后,那个国内管理员带来的毛病成堆。。。那帮SB不敢坑外国人,专坑国人

楼主:
接触不理太难理解“了,没动东西就好了
就把后壳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