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饥又寒解牛』拆修一台珠江PR-840高灵敏度多波段收音机,三代祖传经验....

楼主(2022-05-12):
标题:『饥又寒解牛』拆修一台珠江PR-840高灵敏度多波段收音机,祖传经验不灵光了。

1、一台老家里翻出来的收音机,估计有十多年历史了。

2、所谓的多波段,也就是中波、短波、调频三个波段而已。

3、面板上有两旋钮,一个是调谐、一个是音量用。

4、机子背面。

5、上面有波段选择开关,娘家信息和身份信息。

6、使用三只1#干电池。

7、伸缩天线根部锈蚀损坏了。

8、故障现象是插上交流电没有反应,先拆开看看。

9、一只鸡蛋大小的变压器。

10、主板。磁棒天线16厘米长。

11、喇叭目测是4吋的(修好试机时感觉音质还不错),三无产品。旁边有一张标签,是不是喇叭的身份证?

12、一块集成块,骚妮货。把上面这电阻左右摆动,才看清楚产品信息。原来是CXA1691BS芯片。

13、主板背面和调谐走线机构。

14、看到这黄蜡管,三代祖传经验告诉我,这里面肯定有一只保险管。估计就是这保险管爆了。

15、在移动黄蜡管的过程中把变压器输入引线扯断了。

16、这漆包线比我的头发还要细小(红圈内,我的PS输入不了文字,看样子要重装才行了)。小心亦亦的把引线焊接固定好,经测量这线包内部开路了,白瞎忙了。

17、这电源插座是带切换功能的,当插入插头时,会断开电池供电由交流供电,拔出时再切换到电池供电。

18、既然变压器坏了,就直接用电池供电试机。机子还是没有反应。

19、再检查下板子,发现一电容怀孕了,容量由1000uF变成了63uF了,D值也接近1了。换上一只新电容,还是没反应。

20、看样子是电源开关的问题了。经检查,是电源开关触点接触不良,生锈了。

21、拆下电位,把触点打磨干净,再搪一层锡。

22、顺便把电位器拆开,碳膜基本没有什么磨损的地方,用酒精清洗一遍,上凡士林润滑保护好装回。

23、找出两只容量还可以的18650,一块5V电源板、一块移动电源的控制板,改成锂电供电。经试听,只能收到调频信号,中波有几个弱小的台,杂音很大,短波没一个台,全是干扰信号。

24、这个CXA1691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8脚的,一个是30脚的,本机用的是30脚的。以下是网上搜到的原理图。

25、这61E,半年多没有开机。从工地回来,发现这婊子不能自动换档了,每次测量时都是最高档位,模拟条一直闪到头,要开机10分钟或者更久才能自动换档,拆开用酒精把主板清洗一遍,再用热风机吹干,现在正常工作。

26、败了一只真空计,测试一下这机子的真空度,有点低啊,才79多一些,压力倒是还可以,可以打轮胎。

谢谢坛友们捧场。。。。。。。。。

楼主:
哪些是敏感字?又要审核了?

网友:
温总家里传家宝颇丰,八轮卡车前往打包能载得下麽

网友:
08年买了个PR-833,早改锂电供电了。很少听,有时充下电,声音还是洪量,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
喇叭够大,改音箱啊
工地还招人不?

网友:
这个目测是90年代初产品,已经使用收音IC,无输入输出变压了

网友:
早年的国产收音机都没有FM立体声解调

网友:
不在工地搞事,有时间拆这玩意,估计废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省劲

网友:
时间太久,点解电容应该全部掉。现在中波和短波电台很多都停了,正常。

网友:
佩服一下检测技术。

网友: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变压器本来就是好的……?

网友:
加个蓝牙模块听响。

网友:
电位器电阻膜上是绝对不能上凡士林或润滑油的,这是常识

网友:
回南天啊回南天,潮啊潮

网友:
那个泵个头不小啊

网友:
波段开关和鉴频部分检修一下

网友:
好久不见楼主出来放牛了……

网友:
有年代感的老收音机,适合搞收藏用,坛友是来炫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