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线维修OPPLE阳台LED灯,一阴天就烧

楼主(2022-05-12):
这款灯已经烧了三个了,都是阴天烧的。这次同时烧了两个,研究下吧。虽然才十几块钱,但总烧也不是办法。一个是2018年生产的,可以看到把连接器省了,焊的水平比较差,随便一拉线就掉了。一个是2014年生产的,带连接器。
测试灯不亮时板子的输出电压是300V,输出端电容是400V 3.9的。LED灯基本烧完了,两块板子都凑不齐5个好灯。
用多功能LED智能测试仪测试,看着好的灯,电压是4.1 4.4 4.5V,有点发黑的一个灯是16.4V。
不知道怎么修了,现在是只要换上好的灯珠,加电就烧灯珠,应该是板子坏了。测了所有二极管都是好的,输出端的三极管也是好的,输出端接个5K的电阻,上电后输出的电压是260V,功率有11W。请懂的朋友看下会是什么坏掉了。
上传个别人画的原理图。

楼主:
先把好的LED板子换到一个板子上,不够数的打算用两个单个的串联凑数。

网友:
一到阴天就烧,难道还有光感

网友:
都是热死的

网友A:
驱动板的高压区安全间隔不够,一到阴天就爬电,电路失控.

楼主:
在好的LED两端焊线,用可调电源测试,LED在5.5V时电流是40mA左右,已经眼睛无法直视了。
6V时电流100mA,按标注应该是1W的灯珠,调到6.4V时电流175mA,估计就这个工作电压了。
5个灯珠串联,电压应该是32V,空载输出300V,是不是烧灯珠的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高压区安全间隔不够,一到阴天就爬电,电路失控.

求科普,为啥到阴天就爬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科普,为啥到阴天就爬电?

干燥 空气 与 湿润 空气 的阻性 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好的LED两端焊线,用可调电源测试,LED在5.5V时电流是40mA左右,已经眼睛无法直视了。
6V时电流100mA, ...

不是电压问题,横流驱动你空载测量电压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高压区安全间隔不够,一到阴天就爬电,电路失控.

能不能标注下PCB板上哪个高压部分爬电到输出了,我用导线隔离下。另外空载输出是300V,这电压也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标注下PCB板上哪个高压部分爬电到输出了,我用导线隔离下。另外空载输出是300V,这电压也太高了吧 ...

恒流驱动不必在乎电压,接上负载会自动适配的。

网友A:
红色那根线,从头至尾一直是高压300V,另外还有整流区,建议先烘干,再用704硅胶给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那根线,从头至尾一直是高压300V,另外还有整流区,建议先烘干,再用704硅胶给盖上。 ...

板子背面有刷胶,估计刷的胶不好,我用704硅胶试试

网友C:
才10颗灯珠,自己换吧,咱论坛还找不到10颗的基本绝迹了

网友:
可以拍一个走进科学

网友:
廉价的LED灯应当整个换掉

网友:
阴天空气湿度大,的对靠空气对流和空气导热来保证散热的冷却方式,空气湿度越大,散热效果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0颗灯珠,自己换吧,咱论坛还找不到10颗的基本绝迹了

没有这种6V的灯珠,有大量3V的,用两颗3V的并联替换,炒烧,看来还得想办法把两颗3V的串起来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6V的灯珠,有大量3V的,用两颗3V的并联替换,炒烧,看来还得想办法把两颗3V的串起来接上。 ...

6V的啊,串并就不要搞了,丢了吧,以后想折腾那就网购备点珠吧

网友:
阴天湿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