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INOYA XY-086智能遥控开关拆解

楼主(2022-05-12):
在论坛买了几年的开关,今天下雨有时间想接来用没想到炸鸡了,
大家看看这个接线图是不是有问题?
火线是进线  L1是出线才对的我接到零线了

网友:
接线图没毛病啊,你为什么要给开关接零线进去

网友:
单火开关不需接零线,直接替代原86墙壁开关就行

网友:
楼主没有弄明白啊。开关与零线无关,只控制火线

网友A:
你可真是人才,有说明书还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真是人才,有说明书还搞错

就是看说明书才搞错呀

网友:
接零线肯定得炸鸡呀

网友:
接线图没错,火线进入-控制  输出端L1,L2,L3的火线 开关。这个智能遥控开关上是没有零线接线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说明书才搞错呀

说明书上画的电路图没有错阿,L1-L3出线端是接了灯泡的(负载)然后灯泡的另一端才接零线。火线进开关,进出都是火线,出线接负载一端,负载另一端接零线。

网友:
这个遥控开关的工作电压是与灯串连后的分压,你零线接L1,等于220V直接进遥控开关,电压太高了,烧坏了。你见过火线和零线接开关两端的吗?

网友B:
说明书上的三个灯泡画得太小了,必须去告他。

网友:
撸主是个人才...

网友:
楼主把开关当电源接了

网友:
接线图没毛病,你把零线接上,相当于短路了,当然要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的三个灯泡画得太小了,必须去告他。

确实,画图不标准,工程师但凡初中毕业,也知道灯的标准画法是圈里面打个叉,告,必须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