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小户型配电箱方案总结,付抠搜高难版

楼主(2022-05-12):
最近看各种各样配电箱。
很多电工真就照着kfs的标准走线,反而有一定隐患。
为了更安全高效,自己设计了抠搜高难版,需要具有一定的施工水平节约电线和线管。
现在什么装修晒图线管铺满地,也不怕跳两下地面塌了。。。

用KFS的线装晾衣架浴霸,务必要改漏电,
就是第三张图只要把三个1P MCB无脑换成三个1P 紧凑RCD就可以了。

网友:
我自己设计的我家的应该算国标版吧,进线C40 MCB,后面一溜RCD 1P+N,为方便走汇流排把照明MCB放最后面了,没有零排了。

网友A:
总开40A够用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开40A够用个啥???

现在60~90平新房,总开都是40A一般够用了。。。

当然有速热热水器啥的要另外看。其实不太会有问题。。。
40A总开配6平方入户。老小区4平方入户线用40A其实已经有点大了,最好32A。。。

并不是都10平方铜线入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60~90平新房,总开都是40A一般够用了。。。

当然有速热热水器啥的要另外看。其实不太会有问题。。。 ...

6平方入户线最小也要配个63的总开吧,不然夏天的时候三台空调同时用的话就得安排个人在总开那守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平方入户线最小也要配个63的总开吧,不然夏天的时候三台空调同时用的话就得安排个人在总开那守着了{:013 ...

夏天一台空调8A最多了。。。

北方冬天倒是电流大,电辅热。。。
买日系或者变频空调就是了,电辅热很少用,实测32A开三台不会跳闸,就是不能再烧开水,用电热水器了。
40A几乎就没事了。

按规范6平方入户配50A空开。而且50A空开在60A电流通常来说要10分钟才会跳闸,烧开水时间短没事的。。。
8平方以上才能配63A。。。国内乱配都是电工胡来的。
现在这边电网已经把40A 50A断路器锁电表箱里面不让自己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夏天一台空调8A最多了。。。

北方冬天倒是电流大,电辅热。。。

我是直接换成100A的,供电部门来看了没说啥

网友:
懂些电子和一般电力知识,但仅限于一般家用知识,这个很专业的了,学习

网友:
学习了,老兄威武!

网友:
说说我的建议,首先,不宜采用总开为漏电的方案,有漏电全部停电;关于总开安数,4平方25,6平方32,10平方40,不宜太大以免过载不动作。

网友:
我也说说我的建议,照明用10A的空开,配1.5平方的线就够了,现在大多是LED,没几瓦功率的。

网友:
厨卫插座和备用配漏保,照明和挂机空调配普通断路器

网友:
记号一下,以后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换成100A的,供电部门来看了没说啥

楼道里电表顶天60A的,说不定下边还串了个40A的空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道里电表顶天60A的,说不定下边还串了个40A的空开。

我直接从总表那里接的,家里用电大,热水器一个8.5KW一个2KW,还有电磁炉电压力锅,电热水壶什么的,大概80A左右,所以直接上100A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从总表那里接的,家里用电大,热水器一个8.5KW一个2KW,还有电磁炉电压力锅,电热水壶什么的,大概 ...

我们这边,没人敢动分表以上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没人敢动分表以上的线路

你打电话给供电,让他来接,然后他会说进表的线是他们管,出表后他不管你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
不是本专业,感觉好高大上,慢慢看,收藏了。

网友C:
照明分两路,还要不经过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明分两路,还要不经过漏保。

您是说照明要分两路?
我这厕所照明和别的照明是可以分两路的,都有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