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咸鱼看到个笔记本HP450,我感觉很便宜,请教下坛友这个价是行情,还是...

楼主(2022-05-12):
卖430块钱另外这个游戏能不能玩英雄联盟?我不懂电脑,也不玩游戏,是给家里人买的。

网友A:
最新是12代cpu,你这是2代落后10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是12代cpu,你这是2代落后10代。

i3都落后这么多代了吗?我听数字以为还是停牛逼的,现在就听i3   i5   i7的多。我自己用的还是华硕p5kplamse  G31主板配E5300双核CPU

网友:
二代就算了,有点慢了。

网友B:
上网课还是可以的

网友:
垃圾配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网课还是可以的

上不了网课,你太小看网课了

网友:
这配置上个WIN7玩个LOL基本够用了的

网友:
这个玩玩纸牌应该还可以,其它游戏就算了

网友:
英雄联盟别想了,买回来换个固态,然后看看电影上上网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价格吗,一般般,我才买了个松下二代I5的本子也就比这个贵那么一丢丢

网友:
楼主再看看吧。我记得去年在海鲜市场是可以两百多买到i3二代的准系统笔记本的,就是缺内存和硬盘而已。所以这个价格还不是底价!

网友:
比市场价还偏高一点,不算捡漏,我觉得200块收了算捡漏

网友:
看个高清电影都可能会卡

网友:
二代性价比太低,U也不行,至少4代标压起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不了网课,你太小看网课了

上上网课是没啥问题了,我1代I5-560M的机器还在用着呢

网友:
这价格只能说还可以吧,玩lol吃力,就算换成固态也吃力。不过家用可以了,玩lol笔记本最少要4代标压以上的了,台式机还勉强可以。我家里台式机就i3 2代 720显卡,勉强能玩,较真就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上网课是没啥问题了,我1代I5-560M的机器还在用着呢

现在稍微大型点的网课软件都是很吃资源的,配置低了就卡,学而思好多年的飘过

网友:
论坛时不时有二手笔记本,千八百的,可以用来看网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不了网课,你太小看网课了

我阿童木的3750加2G运存的破台电平板装了个温10ltsb的极度精简系统,给孩子用来听钉钉的网课没问题呀,不知道你说的网课是啥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