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IN10平板 中柏EZPAD6M4拆机

楼主(2022-05-12):
先看参数,4加64G,10.6吋1920*1080触摸屏

WIN10系统

开拆

后壳带铝合金支架

2个标准USB,都是9针的

屏幕,查屏参是三星的,不知道真假

主板

网友:
又一件可供折腾的玩具。

网友A:
这是论坛里卖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论坛里卖的那个吗?

嗯,不是一个型号,就差CPU,一个8350,一个8300,基本一样

网友B:
做工看起来不错,配置不太清楚,感觉比安卓平板可玩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起来不错,配置不太清楚,感觉比安卓平板可玩性高

第一张图就是配置啊,日常上网、看视频、倒文件、打字、外出临时应急,10.6吋1920*1080,关键是触摸屏

网友:
看到这个阿童木,想起买的第一个本子阿童木上网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就是配置啊,日常上网、看视频、倒文件、打字、外出临时应急,10.6吋1920*1080,关键是触摸屏 ...

我的意思是我不太了解平板配置性能怎么样,没表达清楚

楼主:
好感动龙卷风收音机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感动龙卷风收音机还能用

还是十年前用过

网友C:
这种平板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被动散热热量不容易出来,加热到电池容易鼓包,然后顶坏屏幕

我已经坏了一个酷比魔方13寸的,7Y30/8G/256G,很可惜没有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感动龙卷风收音机还能用

一直可以用,但是为什么域名被墙了。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平板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被动散热热量不容易出来,加热到电池容易鼓包,然后顶坏屏幕

电池质量问题吧,可以DIY加风扇

网友D:
HDMI接电视,淘汰下来当机顶盒用还是不错的,比安卓机顶盒看网页速度快多了,像555之类的网站看高清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MI接电视,淘汰下来当机顶盒用还是不错的,比安卓机顶盒看网页速度快多了,像555之类的网站看高清还是不 ...

这个屏显很好,比我笔记本的色彩都好,主要是便携,外出临时用用很不错

网友:
好像能运行java绿色版MineCraft沙盘,GoldWave等,再不行安装X86模拟器尝试。

网友:
配置、做工都还可以,普通上网、看看视频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多少收的, 一直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收的, 一直想买一个,。

看我其他帖子,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折腾,其实加个电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