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蛇键盘miniUSB接口小板改type-c

楼主(2022-05-12):
前一阵有点着迷机械键盘,收了一个雷蛇键盘,接口是miniUSB的,本身接口坏了,更换了一个好的miniUSB接口,因为没有原装线,用的普通USB线,接口也稍微有点点松,用了几天发现接口下边有裂开了,应该接口受力的问题导致的。于是决定更换type-c的接口,直接更换接口不好固定,于是就连同整个接口板一起更换,重新打样了接口板,然后把原件搬过去。就是这么个过程,上图看看。

键盘拆的过程就不拍了,看看这有问题的接口,感觉是由于线的重量下压导致的,非原装线,接头外边不能与键盘外壳紧密结合。

然后就是根据原板画电路打样,过程省略,直接看打样的成品

拿到打样的成品和原板一对比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个5p的接口引脚间距画错了

本想不行就直接把线焊上,先焊接原件看看,先把TYPE-C接口焊上,焊工不怎么样,引脚太小了。

接口焊好后插上USB线简单测了一下,引脚间没有短路的就完成了,开始焊接其他原件。那个5p的接口把引脚分开一些也能焊上,也还挺完美。

焊完简单测试一下没问题就开始装机。
type-c的接口要稍微宽一些,键盘外壳的缺口要修整一下。

整体还算可以,就是那两个螺丝孔也小了,需要阔一下。

继续安装,还是有点不足就是这个type-c接口稍微短了一点,要是能再长点就更好了,买的时候也没有注意是不是又更长的。这种贴片方式的好像都是这么长的。

装完还不错,不会松动。

打样5个,用了一个。

网友A:
这个思路好,打板搬板

网友B:
无论是迷你口还是微小口,结构不合理,都不如苹果的闪电口

怎么不设计个类似闪电口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迷你口还是微小口,结构不合理,都不如苹果的闪电口

怎么不设计个类似闪电口的呢? ...

感啥东西只要苹果一用就很完美了

网友D:
这键盘有点光污染

网友:
完美移植的

网友E:
去掉接口,接根USB线会不会更简单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好,打板搬板

主要是能免费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迷你口还是微小口,结构不合理,都不如苹果的闪电口

怎么不设计个类似闪电口的呢? ...

每个厂商可能都有自己喜欢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啥东西只要苹果一用就很完美了

每个人的用的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键盘有点光污染

灯光秀,自己控制吧,喜欢就开,不喜欢就关

楼主:
板子画的还是有点小遗憾,整体还算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接口,接根USB线会不会更简单点呢。

直接接线时最简单省事的,但没有键线分离,总感觉缺点啥

网友:
楼主心思敏捷,必成大器

网友(2022-08-30):
我接口也坏了,miniUSB松松垮垮的。楼主能发一下PCB文件吗?原来板子飞线修过,走线看不清了

网友(2023-04-17):
楼主板子还有吗?我想买一个

网友:
动手能力强,焊接技术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