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万用表上7501硅脂,再改个磁吸电池盖

楼主(2022-05-12):
不知道为啥上传的图片会自己旋转

主角是这两,胜利的是10几年前买的了,一直是主力表,用久了时不时二极管档不灵敏,这次专门问了坛友,坛友推荐了7501的真空硅脂,疫情原因快递1个多月才到,这次就来搞一下吧,顺便把绿色小的那个也搞一下,小的那个是之前坛子里开车来的,带出去还挺方便的,电池用的7号电也方便,视角问题就不说了,这次给它改个磁吸电池盖,方便换电池。

先上胜利的,脱了再说

开壳,电路板反面

电路板正面,由于不是拆机贴,所以屏幕部分就不拆了,万一搞的断码了还得搞,麻烦,底下也就个牛屎而已

转盘和电路板,二极管档不灵敏一般都是这氧化了,话说这转盘不对称,后面装上不会显示以为坏了,原来是角度没对好

小瓶的7501,三无产品,X宝上最便宜那种粉红盖子的,效果不懂不评价

先用擦金手指的橡皮擦了一遍,再满满的涂一层,弹片上也涂了点。话说这东西怎么涂比较好?我是先用牙签挑一点出来,再用棉签抹开。

装上试机,暂时好用了,看看能用多久吧,应该会比啥都不保护久一点吧

接下来搞小的,同样扒了再说

电路板反面

电路板大图,不懂,不评价

转盘和电路板,上面白色那块是背光板,差点以为是屏了,涂硅脂的部分就不上图了,和上面的一样。

小强磁,以前红包换的,对了下尺寸挺合适

用电钻扩了下孔,两个强磁必须贴紧,否则没啥吸力

本来想用胶水固定下,结果孔扩的正好,卡的很紧,砸都砸不出来,效果很好

网友:
很有创意的磁吸方式!

网友A:
磁吸不错,这个表有那么费电嘛,都要快速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吸不错,这个表有那么费电嘛,都要快速换电池了

不是表的问题,是我电池的问题

网友B:
这方法,省的拧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省的拧螺丝了

是啊,这次改的不错,想把类似的电池盖都给改了,特别是儿童玩具的,天天要换电池

网友:
磁吸创意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C:
有了卡扣还要这磁吸干啥呢

网友D:
厂家很快就出磁吸版的电池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很快就出磁吸版的电池盖了

一般不会吧?老是带出去的话还是会怕盖子掉吧,家里用用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卡扣还要这磁吸干啥呢

这机器不是卡扣的,是螺丝的,否则倒也不用改。不过卡扣也容易断啊,家里孩子好几个玩具的电池卡扣都断了

网友:
小的也一直再用

网友:
不要用棉签,会掉毛

网友E:
还以为要给后壳方槽加磁铁,用来把万用表吸在金属上呢

网友:
磁吸,倒是影响机械表,但是不影响数字表。

网友:
磁吸弄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以为要给后壳方槽加磁铁,用来把万用表吸在金属上呢

这个我这没啥必要就没改,改那个很简单,粘上去就行了

网友:
多钱一个硅脂

楼主:
10块钱左右吧,X宝上一堆

网友:
不错不错,看起来就好看